怎么选择办公系统模式

楼主(2016-01-09):
一朋友的一个技术公司:

主要分两个部分:市场部分和研发部分

对于研发部分的管理: 由于技术资料比较容易泄密,所以保密很重要,需要额外的管理
初步设想:
      有没有一种系统,类似服务器,所有的系统软件开发软件都在这个服务器上操作。用户端只能登陆服务器进行与工作相关的开发及个人资料管理。

大家有什么推荐或案例介绍!
谢谢大家先。

网友:
windows 终端服务+ 加密软件???

网友:
研发一般用的都是加密软件,不过这样很是麻烦,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啥也用不了,所有端口全封了

网友:
看到有用虚拟机的,本地客户端无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虚拟机吧?是无盘系统?网吧用的?

现在不都是这么叫吗?

网友B:
用无盘系统做研发,谁用谁知道,会很惨

网友:
一般加密软件的多

网友:
不是听说 无盘系统 + 端口全封
远程服务器划分权限 只能下载、提交你能看到的部分吗 svn?git?
然后测试人员测试代码 没问题就合并分支

楼主:
谢谢 大家的回复 总之看起来还是比较麻烦

网友:
意义不大,防贼一样是防不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无盘系统做研发,谁用谁知道,会很惨

华为就是这样的,全部无盘系统,只进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就是这样的,全部无盘系统,只进不出!

Hi Chinaye2 兄

谢谢,有什么好的推荐系统呢,化为是自己研发的?

网友D:
简单,2个研发人员配个监控人员...

网友E:
进公司先进浴室,啥也不能带,换上专用的衣服,里面是封闭的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公司先进浴室,啥也不能带,换上专用的衣服,里面是封闭的环境,

现在u盘小的可以塞肛,放入假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2个研发人员配个监控人员...

这个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2个研发人员配个监控人员...

这个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简单,2个研发人员配个监控人员...

明显有问题,如果两个研发买通那个监控人员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是一个研发配两个监控人员
要买通两个监控的难度大得多
监控人员实行轮岗,避免与研发混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