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三个指示灯模拟三相电机的运行,可行吗

楼主(2016-01-09):
最近公司做一了外地的个项目,用到三相交流异步电机(1.5kw),因为比较远,所以想在实验室用一个东西模拟这个三相电机的运行与停止,来调试PLC的软件,不调速
如下,用三个380VAC的指示灯代替这个三相电机,可行吗? 三个指示灯的亮灭代表电机的运行和停止

网友A:
亮灭?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如果运行状态下,三个灯是循环闪亮的。不运行,全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亮灭?逻辑上应该是这样,如果运行状态下,三个灯是循环闪亮的。不运行,全灭! ...

谢谢回复

我弄好后,贴个图上来 ^_^

网友:
可以的,Y型接法指示灯用220V的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直接用PLC控制三相电机,而不是控制小继电器来控制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机? ...

是用 小继电器+接触器的模式
plc控制柜里面 包含小继电器和接触器,三个指示灯接在接触器上

请问,我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
图上三个灯实际的工作电压是220VA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 小继电器+接触器的模式
plc控制柜里面 包含小继电器和接触器,三个指示灯接在接触器上

汗,我还以为是变频器呢,差点跟你说废物回收站去买个,你这个直接看接触器是否吸合就可以了,

网友:
你为啥不直接看继电器或者接触器是否吸合呢?

网友:
你的PLC不是要通过接触器再控制电动机嘛!接触器主触头接一个指示灯,看灯的亮灭不就可以了嘛!

网友:
什么都不用接,plc是可以模拟调试的,而且功能强大。plc本身也有指示灯

网友C:
plc也有指示灯,有输出时指示灯亮,当然不能完全代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机回路就正常,因为它们都是可能有故障的。可以在电机回路串个电流表,这样不仅可以知道是否在运行,还可知道电机负荷

网友:
接触器吸合与否与电机是什么缠法有关系么?不懂楼主接3个灯要达到什么实质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lc也有指示灯,有输出时指示灯亮,当然不能完全代表中间继电器,接触器,电机回路就正常,因为它们都是可 ...

没有变频器,三项接触器控制380VAC只能看到三个灯一起亮或者灭,而且如果三个灯一样那么三个灯是一样亮的,通电后你根本就看不到闪烁的感觉,实际就是把灯接到220V效果一样,因为220V家庭用电就是380V三项电的其中一项加一根中性线,灯泡通过的电流和功率和实际电机的电流功率相差很大,因为灯泡只有有功功率,而电机有很多的无功功率,所以建议只看接触器吸合不吸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变频器,三项接触器控制380VAC只能看到三个灯一起亮或者灭,而且如果三个灯一样那么三个灯是一样亮的 ...

非常详细,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