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分离元件做数字时钟,如何实现小时的12翻1,如何整点.....

楼主(2016-01-09):
我用分离元件做多功能的数字时钟,但现在调不出来小时的12翻1,还有就是整点报时,用Proteus里面的喇叭(speaker)整点报时,该如何连线?求各位指教呀,谢谢

网友A:
继续加加法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续加加法器啊!

怎么加啊???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实现12翻1.。。。。求图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怎么加啊???我试了很多方法都不能实现12翻1.。。。。求图啊。。。

这个已经是显示小时的两只数码管了   就是不能实现12点翻到1点去   现在这个图只能实现12点翻到0点去。。。。

网友A:
你MR的接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MR的接法不对

现在的这个接法可以实现小时的十位和个位同时清零,我该怎么接才能实现十位清零而个位显示1呢?而且是12翻1.。。。。

网友A:
这些功能单用这两个芯片恐怕不行吧。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ecaf5efa941ea76e58fa045d.html

这是数字时钟的别人的设计,供你参考下。这东西还是用单片机简单,如果想学习数字电路的,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view/ecaf5efa941ea76e58fa045d.html

这是数字时钟的别人的设计,供你参考下。这 ...

5555555555555   关键是不能用单片机啊~~~只准用分立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功能单用这两个芯片恐怕不行吧。

可以的   就只是看如何进位和清零就可以了   但现在就是不能实现小时的12翻1 我只能实现12翻0.。。。

网友B:
把D3..0接成0001,LOAD一起作用就输出1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D3..0接成0001,LOAD一起作用就输出1了。

这样子确实能输出1,但是那只数码管就被一直锁为1了,分钟进上来的位他就不能显示了。。。

网友:
0-23就好了

网友:
记着以前学校数电课程设计就是做的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子确实能输出1,但是那只数码管就被一直锁为1了,分钟进上来的位他就不能显示了。。。 ...

LOAD只是在输出为13时才有效,其它不起作用。

网友:
问李涛老师啊

网友C:
0~23就行, 我课程设计用过分立元件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0~23就行, 我课程设计用过分立元件做过,

这个也不叫分立件吧。

分立件得是三极管级别的,这些可是标准的集成电路啊!

网友:
这叫74电路的钟。

网友:
Proteus的.\SAMPLES\Interactive Simulation\Animated Circuits 下有个TTLClock.DSN,参考下:

网友:
同學的是否State machine 的功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