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适合做工业控制项目吗 ?

楼主(2016-01-09):
用51做一般项目的话资源足够了,我想问的是MSP430适合做工业控制项目吗,相对于51,除了功耗,它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怎么样?

网友:
没啥不可以

网友:
MSP430全部是低功耗工业设备.......出货量非常大!而且比什么STM32贵很多..................EFM32也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
工业上用的还比较多呢

网友:
比如霍尼韦尔万把块钱的控制器就是MSP430的片子

网友:
有时候可能会内存不足

网友:
现场的机械手的遥控器是430做的

网友:
可以用,但工控不是它最适合的强项,所以性价比不高

网友:
完全没问题,430用起来比较省心。

网友:
很好用,不发热且稳定。

网友:
没有什么适合不适合,看你的要求和能力。
论坛还有人发帖子说stm32不适合工控,我用在电机控制上,一直很稳定,哪有什么问题。

网友:
fluke某些型号的万用表就是用的msp430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430大部分用在工业产品上

网友:
功耗跟性能比51好很多,应该可以做工控

网友:
430使用液晶驱动抗干扰很差,打静电的时候容易复位时间,(静电为接触放电8KV,对的基板打)。需要在所有液晶IO上并电容。430的IO推挽输出能力比较弱,好处是输出短路不会烧IO。驱动能力输出个5mA差不多了,太多压降很很大。内部的MOS内阻大。
另外430低功耗的时候IO要合理配置,不用的IO不能设为输入,我们被430的IO低功耗问题出过好几次质量事故。传统51的话默认的IO51模式带上拉,要是不配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