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为什么我线距设的0.4mm,雕刻出来变成了大约0.7mm?

楼主(2016-01-10):
我用实验室的阿莫雕刻机雕刻一个电路板(见下图)。

PCB上线间量的是0.4mm,用的0.1mm的刀头,刻出来线距变成了大约0.74mm(用游标卡尺量的),之前看到有一个帖子里刻出的线很细,我想可能是我没有设置好参数。所以想请教有经验的朋友,雕刻PCB时应该怎么设置参数才能可出与理想尺寸更接近的效果。还有,有一次雕刻时,刻了一段之后,刀头就接触不到板子了,起初以为是板子没放平,后来发现刻刀走到之前走过的刀路附近时,任然接触不到板子,于是怀疑是z轴电机丢步了,于是暂停,将z轴手动下调约0.1mm,在回头重新启动,就可以了,然后将进给速度调慢了一档,感觉听到进给时电机的声音很怪,还有,刻出来的USB接口也有些不对称,不知道有没有可能是丢步的原因,或者有没有其它可能性更大的原因。请问进给速度给多少合适。我之前的参数都是按照论坛教程里设置的。
还有,想问一下,有没有了解过刀路生成机制的人能讲解一下,一些重要参数在生成刀路是起到了哪些作用,如哪些参数是如何影响雕刻出来的线间距的,该如何与其它参数匹配等等。
希望能够在这里学习到一些经验,谢谢!

网友A:
PCB 也会弯的,  没压紧, 就有误差.      台面水平不平, 也会导致

网友:
嘉立创笑而不语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26579-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可以做到1小时送货到你手上?

阿莫雕刻笑而不语。

有雕刻机  方便很多   各种不锈钢铭牌和调试电路   实效性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 也会弯的,  没压紧, 就有误差.      台面水平不平, 也会导致

平台是前些天铣的,PCB面积很小,而且雕刻区域底下贴了一层面积不雕刻区域大的双面胶,压得很紧,误差应该不会很明显。如果说确实是这些引起的误差的话,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把刀降了0.1mm之后,就没问题了。请恕我经验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计刀路的时候,输入V刀的角度,生成的G代码会帮你将雕刻精度计算好,抵消各种可能的误差。 ...

我选的是0.1mm,30度V刀,连线隔离数默认的1,焊盘隔离数默认的0,不知道能否讲解得在具体一些,每个参数的作用,加入我用现在的参数刻出来的间距过大,应该怎样调节这些参数,使下次刻出来的间距变得小一些。还有,生成G代码的软件能识别的最小尺寸是多少?还是说没有绝对尺寸要求,只跟刀具尺寸有相对关系,比如,线距是0.4mm,刀具是0.1mm,是不是生成的G代码就是在两条线之间走4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可以做到1小时送货到你手上?

阿莫雕刻笑而不语。

有时候还是自己刻得方便些,但前提是要熟练,像我这样,刻个这么简单的小板子,来回折腾了几个小时,说多了都是泪啊。希望能在这里多学习一点经验,以后能够高效率地刻出好一点的板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选的是0.1mm,30度V刀,连线隔离数默认的1,焊盘隔离数默认的0,不知道能否讲解得在具体一些,每个参数 ...

30度的刀, 下刀哪怕多0.1MM,   也会导至间距变大,   要想缩小间距,  用10度,20度的刀会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雕刻机  方便很多   各种不锈钢铭牌和调试电路   实效性很高

雕刻不锈钢用什么刀头?能刻铝合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雕刻pcb,需要先铣平垫板。

另外,如果怀疑Z轴失步,可以清理丝杆上的碎屑,和加油。

我确实是怀疑自己有些参数设置得不够合理,所以想来学习一下设置参数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度的刀, 下刀哪怕多0.1MM,   也会导至间距变大,   要想缩小间距,  用10度,20度的刀会更好

我下刀深度设的0.06mm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下刀深度设的0.06mm

但你 Z轴主参数下调0.1,  那加起来就是0.16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平台是前些天铣的,PCB面积很小,而且雕刻区域底下贴了一层面积不雕刻区域大的双面胶,压得很紧,误差应 ...

雕刻PCB最好自己DIY增加Z轴对刀功能才能保证下刀深度和一致性足够精确。
把控制箱上盖打开,在并口旁边预留的排针找到P13脚用线引出机箱外,焊上夹子,然后再mach3里面设置13脚为对刀输入。做好后先空转测试一下,用夹子直接碰刀尖看会不会停止下降,防止设置错误停不下来直接戳到PCB里造成断刀事故。
雕刻前把夹子夹在PCB上,先不开主轴,在mach3里面做Z轴对刀,Z轴会自动缓慢下降,刀尖碰到PCB后会停止并把Z轴坐标清零(对刀后记住不能按控制箱面板的按钮或拧Z轴旋钮手动抬高Z轴,要用mach3的控制界面来操作),这样就可以做到非常精准的下刀深度控制。

这是我的改装: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943&pid=7394257
对刀块是雕刻塑料时用的,对刀后需要把Z轴坐标增加10mm,雕刻PCB可以不用对刀块,直接夹在PCB铜箔上即可,对刀后Z轴直接就是0坐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PCB最好自己DIY增加Z轴对刀功能才能保证下刀深度和一致性足够精确。
把控制箱上盖打开,在并口旁边预 ...

高手!我每次对刀都搞很久,这方法好巧妙。

网友:
楼主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47919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技巧,泡在里面不停地尝试,才可能成为高手。

就不能总结一些能供后来人参考的东西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远,自己尝试是必须的,要是能有些前人的积累做基础,自己再进一步探索,不是事半功倍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不能总结一些能供后来人参考的东西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走得更远,自己尝试是必须的,要是能有些前 ...

还是自己多动手动脑吧,大家都是这么摸爬滚打过来的。
我最早也是用双面胶固定,各种不爽,后来自己设计了那个亚克力定位夹具,完美解决双面雕刻对位的问题,雕刻起来就更得心应手了。
那个夹具我做了三四个版本才比较满意,都是边总结经验边改进而来的,放出来的都是成功经验,后面那一堆失败的血泪史是没人知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自己多动手动脑吧,大家都是这么摸爬滚打过来的。
我最早也是用双面胶固定,各种不爽,后来自己设计 ...

谁说失败的经验就不能分享呢?论坛不就是用来交流的吗?有时候能在论坛里看到和自己曾经遇到的问题类似的人,并提供一点建议和帮助,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自己多动手动脑是必须的,也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也一味的闭门造车有时候也会有弊端的,不是吗?
另外,能学习一下你做的夹具吗?确实感觉双面胶各种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你 Z轴主参数下调0.1,  那加起来就是0.16了

我是手动调节步进电机上的旋钮,并没有改G代码里的深度,并且,调完以后重新从第一行G代码开始执行的,并没有动x,y,z的坐标,也没有修改G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