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电信光猫自带WIFI的问题

楼主(2016-01-10):
    家里安了电信的光纤后发现其光猫自带一个显示为CHINA-XXXX的WIFI信号。
    我手底下没有电信手机,不知道是否电信手机能否用它连接电信WIFI跑电信的那种WIFI流量。
    如果可以的话,这件事就变成了什么性质的了?
    据说其它运营商,例如移动,似乎也有这类问题。

网友:
普通手机就可以连接的,可以正常上网。

楼主:
这部分我们电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成自己的,如果不会改的是否会被当作电信公司的热点广为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部分我们电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改成自己的,如果不会改的是否会被当作电信公司的热点广为使用呢、 ...

破解光猫

网友:
该热点私有,密码也是你自己设置的

网友A:
默认是WIFI连上这个热点后还需要用你的宽带账号PPPoE拨号才能用。
可以试试浏览器打开192.168.1.1,用户名 telecomadmin 密码 nE7jA%5m,如果成功登录就可以将光猫改成自己PPPoE拨号共享宽带模式,跟普通无线路由一样用(只是SSID锁定ChinaNet-开头,只能自己设置后面的部分)。

网友:
不要以为Chinanet开头就是电信的wifi,那只是个名称而已,跟其他路由器开出来的wifi没区别。

网友B:
这个WIFI名字有点流氓,就是用用户自己的账号拨号上去建立的WIFI,但是SSID前面的CHINANET这几个字根本不让改,用户只能在后面自己添加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名字有点流氓,就是用用户自己的账号拨号上去建立的WIFI,但是SSID前面的CHINANET这几个字根本不让 ...

这个我已经把它彻底改掉了,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用户名长度是不可少于几个字符的,不然系统会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名字有点流氓,就是用用户自己的账号拨号上去建立的WIFI,但是SSID前面的CHINANET这几个字根本不让 ...

直接写配置文件就行了,只是字符数不能少于8个,好像是8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WIFI名字有点流氓,就是用用户自己的账号拨号上去建立的WIFI,但是SSID前面的CHINANET这几个字根本不让 ...

web界面不让改,telnet进去用命令行可以改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WIFI连上这个热点后还需要用你的宽带账号PPPoE拨号才能用。
可以试试浏览器打开192.168.1.1,用户名  ...

用户名“telecomadmin”不是初始默认密码,应如何取得密码?貌似会不定期远程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户名“telecomadmin”不是初始默认密码,应如何取得密码?貌似会不定期远程更改。 ...

理论上恢复出厂设置即可,但前提是你事先记下了原来的LOID和VLAN ID参数,否则重置后就无法上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