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车无刷电机驱动,有没有霍尔传感器,无感foc能零速?

楼主(2016-01-10):
看小米平衡车介绍,好像是用的无感foc控制,利用mos内阻采样电流,要说无感foc电调可能很多高手都能搞定,但是平衡车平衡时电机几乎是零速控制,无感foc最低能控制到零速吗,感觉是不是还是得靠霍尔传感器,毕竟霍尔传感器相比编码器又不贵,好像很多轮毂电机上都有霍尔信号输出。
到底无感foc能否实现平衡车这类零速控制的应用,希望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平衡车一般都是带霍尔的,不大可能做到不带霍尔。

网友A:
使用高频注入法就可做到零速启动和极低速运行
老外已经做出来了,用在电动滑板车上,超安静!

可以搜索VESC FOC关键词,开源的哟!
使用的是ST的M4芯片和电机库。

有个国内兄弟已经仿制了,还有视频。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8914

网友:
我有小米平衡车  。上 几张 小米 平衡车 拆机图 。

网友:
第一张图    左右 上角  都分别有  合金电阻   应该是采样电流的

网友B:
如果需要高清图  可以打包上传上来。

网友C:
强烈的山寨感。。。这是ninebot的哪款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强烈的山寨感。。。这是ninebot的哪款的板子?

yes . ninebot  mini .

就是小米推出的这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频注入法就可做到零速启动和极低速运行
老外已经做出来了,用在电动滑板车上,超安静!

高频注入法只针对凸极效果明显的电机才可用,这类电机基本都是定制的。在BLDC和普通的PMSM电机上试过高频注入法,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开始做一次位置检测,如果踩上去一直原地不动,时间长了会不会飘了。还有就是FOC的电动自行车,如果一起步就是一个上坡无霍尔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清图  可以打包上传上来。

nineboot 有霍尔吗?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频注入法就可做到零速启动和极低速运行
老外已经做出来了,用在电动滑板车上,超安静!

高频注入时,转子可以动吗?

网友:
航模电机也能用高频注入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ineboot 有霍尔吗?好像没有看到

有霍尔的。

图片没拍到 。 拆机的时候  线头 拔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霍尔的。

图片没拍到 。 拆机的时候  线头 拔下来了。

明白了,谢谢!
用霍尔的话,那么就是梯形波控制了,没FOC什么事了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明白了,谢谢!
用霍尔的话,那么就是梯形波控制了,没FOC什么事了吧?

用霍尔也是FOC控制。有感FOC。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霍尔也是FOC控制。有感FOC。

有感FOC不是用霍尔的吧!你做过这样的方案?别误导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感FOC不是用霍尔的吧!你做过这样的方案?别误导我啊!

有霍尔当然可以FOC控制了。ST v2.0 的pmsm库就有应用实例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感FOC不是用霍尔的吧!你做过这样的方案?别误导我啊!

随便找个关于ST电机库的资料你就知道了。。。。顺便长个图片吧。

网友:
为毛没看到陀螺仪?

网友:
小米应该是有hall的,平衡车因为是多极对数,所以用带hall的,轻微抖动也不是非常有感觉的。好像单轮的平衡车都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随便找个关于ST电机库的资料你就知道了。。。。顺便长个图片吧。

这个霍尔应该是用来速度反馈的吧,FOC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应该无法从霍尔得到,分析电流波形应该对有一定速度的情况下有效,零转速感觉很难准确估计位置信息。这也是疑惑小米如果用到FOC的话,这种零速控制,如何估计准确位置的。
还有一个类似的应用,自稳云台,也是无刷电机,比如大疆四轴下挂的那种,到底是靠霍尔检测位置,梯形波控制,还是无感FOC可以做到零速控制,感觉零速无感FOC应该是非常难实现的吧?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F:
看起来是零速,实际上也在实时调整,直接用st的电机库就能做到,不过要小改一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霍尔应该是用来速度反馈的吧,FOC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应该无法从霍尔得到,分析电流波形应该对有一 ...

云台这种肯定是,必须要用编码器的,而且是要高精度的。
一般应用的fOC无感0速定位,用高频注入绝对木有问题的,so easy,捏死电机,电机绝对是纹丝不动的.
st的那个高频注入比较low,从波形上来看还是属于性能比较差的那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是零速,实际上也在实时调整,直接用st的电机库就能做到,不过要小改一点 ...

请教下 怎么改?改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高清图  可以打包上传上来。

请传个高清图吧,最后一张是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是零速,实际上也在实时调整,直接用st的电机库就能做到,不过要小改一点 ...

ti有相应的技术方案吗,目前主要用ti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教下 怎么改?改什么?

怎么改的话,只是一张纸,捅破了就不值一提。。。。。。涉及公司的商业机密,我不好泄露,怕被追究责任。。。。。。。可以提示你一下,FOC怎么让电机正转和反转的?你从这里受到启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ti有相应的技术方案吗,目前主要用ti的芯片

和ST的方案无关,你用TI的方案也是改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I:
图片来了,主控是STM32F103C8,LED显示用STC,做工怎么样看图吧.......

这都被你搞到了,这改不会就是那夭折的空心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G:
云台这种肯定是,必须要用编码器的,而且是要高精度的。
一般应用的fOC无感0速定位,用高频注入绝对木有问 ...

电机低速的时候可以加上高频注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霍尔应该是用来速度反馈的吧,FOC需要的准确位置信息,应该无法从霍尔得到,分析电流波形应该对有一 ...

自平衡有加速度陀螺仪可以有位置位移信息,知道轮子转速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低速的时候可以加上高频注入?

废话,0速开始到一定的频率加上高频注入,到哪个频率切换到高速算法随便,毕竟一直吱吱叫不爽的,如果只是考虑启动不抖动,高频注入可以提高启动电流,在0.1s以内起来,到一定速度后,马上切换到高速算法。如果有需求低速大负载的,那没办法,可以一直高频注入。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是空心轮,是1980元的外形像个蛋一样的那款

哦,的确,看到那个STC做的点阵就应该想到是蛋蛋的。

网友:
带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启动的时候也是不知道位置的,也要确定起始位置,一样的道理。

网友(2016-03-26):
做个标记

网友:
记号一下,最近也在弄FOC

网友(2016-05-19):
我做了一段时间,感觉锁相环有点问题,不太准确。关键是NS极性判定总是不对,为了什么?

网友(2016-07-07):
标记一下,向高手学习。只用过带旋变的的稳定平台的FOC控制

网友(2016-08-17):
VESC是用的ST的电机库?还是作者自己写的呀,去年关注过一阵子,后来忙了没顾上。

网友(2016-11-01):
引用 网友A:
使用高频注入法就可做到零速启动和极低速运行
老外已经做出来了,用在电动滑板车上,超安静!

请问你如何看到VESC FOC 是用 高频注入法的?
我找了一顿没找到。。

网友:
是没霍尔,但是别人有陀螺仪啊,哈哈,闭环的

网友(2016-12-11):
看不懂 标记

网友(2017-03-25):
这个帖子很好。

网友:
最近在学习这个,先mark一下

网友:
VESC的观测器在零速的时候是不收敛的 所以静止时那个观测器是跑步起来的.

网友(2018-07-08):
我也想搞搞VESC,学习先进算法

网友:
平衡车的极对数一般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