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MWare ThinApp让三菱GX Developer在win7下运行

楼主(2016-01-10):
这几天迷上了论坛的开源PLC,但是大家知道GX Developer在win7下没法安装,按照网络上的方法,我折腾了很久也没有成功。每次开一个虚拟机实在麻烦,就想到VMWare ThinApp,实际测试可以在win7 64位系统运行。
我把这几天改写的一个PLC模拟器(plc.exe)也放在了里面,大家可以用虚拟串口实现简单的通讯测试.

楼主:
我的偶尔启动的时候也一些异常,但是不耽误使用,可能是我的VMWare ThinApp的版本比较低吧

楼主:
PLC.EXE可以模拟通信;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sw8d5c-gppw-c_8103h可以直接安装运行在WIN10_X64系统,更不用说WIN7-WIN8.1_X64了

这软件安装有顺序的:
   先安装运行sw8d5c-gppw-c_8103h \ EnvMEL目录下的SETUP.exe...然后再安装运行sw8d5c-gppw-c_8103h下的SETUP.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版GX Developer和GX work2都可以在win7下安装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 ...

谢谢,我装了几次都不成功,还是换这种方法就可以了,我一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这么麻烦,sw8d5c-gppw-c_8103h可以直接安装运行在WIN10_X64系统,更不用说WIN7-WIN8.1_X64了

这软件 ...

刚才实验了下,我的的确安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新版GX Developer和GX work2都可以在win7下安装
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 ...

下载了你说的版本,我的还是安装不了

网友C:
gx works2总可以安装了吧,Developer这么难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gx works2总可以安装了吧,Developer这么难用

我就是想可以和我的模拟器通讯而已,并不是正式用,怎么简单就好

楼主:
GX Works2可真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