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有没有单片机能产生50-200K的12位精度PWM啊?

楼主(2016-01-10):
求教有没有单片机能产生50-200K的12位精度PWM啊?

网友A:
2^12 = 4096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楼主你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FPGA都做不到

网友:
200M的难,100M的倒是可以用51,找笙泉的MA几个,可以。

网友:
200000*4096=819,200,000Hz.
50000*4096=204,800,000Hz.
一般单片机做不到这么高频率吧。

网友:
换个思路呢?楼主先说问题是什么

楼主:
就是想产生一个50-200K,12精度,频率和精度,单片机可控制的互补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想产生一个50-200K,12精度,频率和精度,单片机可控制的互补PWM

不妨使用494产生互补PWM的模拟信号,可以无极调整占空比。单片机通过ADC产生模拟电压输入到芯片控制其占空比变化。

网友:
TI的28335有这样的功能,叫做HRPWM,可以提供6路独立的HRPWM,还有6路附属的普通PWM(共用中断和频率)

网友:
LS正解,找TI的2802x,2803x,MICROCHIP的DSPIC都有这样的功能,
这个是数字电源控制的必备外设

网友:
Microchip的dsPIC的高速PWM分辨率可以达1.04ns~

网友:
stm32f745, 746的TIM1/TIM8可以跑在216M

网友:
adi blackfin 也可以实现啊

网友:
STM32F334的HRPWM分辨率217ps

网友:
XMC4000系列的HRPWM分辨率150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妨使用494产生互补PWM的模拟信号,可以无极调整占空比。单片机通过ADC产生模拟电压输入到芯片控制其占 ...

这种的方法还是不错的  494应该能符合楼主的要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种的方法还是不错的  494应该能符合楼主的要求

可以试试,因为28335之类的没有用过的一时半会玩不转。

网友:
不一定要pwm嘛……可以用delta-sigma调制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2^12 = 4096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菜鸟一个,前辈解释下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是什么意思

楼主:
谢谢大家了,TL494,怎么用单片机控制频率,和占空比呢?

网友:
估计是做数字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因为28335之类的没有用过的一时半会玩不转。

494 便宜又好用了 没有不用的理由 哈哈

网友F:
也可以用CPLD来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鸟一个,前辈解释下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同感,看了这个计算困惑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菜鸟一个,前辈解释下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就是在输出PWM为200K的频率,脉宽调整需要12位[0调整到4095,就是4096步](就是12位精度,2的12次方)
所以需要200K*4096[2的12次方]时钟才能.

编辑内容:上面红色文字由4096->4095

网友(2016-12-14):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用CPLD来做

cpld怎么做

网友F:
用DDS原理,不只是频率,连相位都可以调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DDS原理,不只是频率,连相位都可以调整

DDS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DDS和这个有什么关系

DDS可以生成周期性的信号,而PWM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方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DDS可以生成周期性的信号,而PWM就是一个周期性的方波

这里楼主需要一个高精度的PWM,重点在高精度且频率也不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里楼主需要一个高精度的PWM,重点在高精度且频率也不低。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曾经用它做过16路的输出,每路频率能达到1M,并且频率和信号间的相对相位都可调

网友H:
PWM频率为200K,12位分辨率,AVR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曾经用它做过16路的输出,每路频率能达到1M,并且频率和信号间的相对相位都可调 ...

楼主需要200k,12位,主频至少在800M才行,CPLD只有100M多点,如何能做这么高精度?愿闻其详,感谢科普

网友:
引用 网友H:
PWM频率为200K,12位分辨率,AVR就可以了。

介绍一下方法,让大家见识一下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楼主需要200k,12位,主频至少在800M才行,CPLD只有100M多点,如何能做这么高精度?愿闻其详,感谢科普 ...

你可以去看看DDS芯片AD9850相关的介绍,它不是你说的分频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去看看DDS芯片AD9850相关的介绍,它不是你说的分频原理

dds在这里不合适吧?
楼主要的是占空比12位,而不是频率相位

网友:
STM32F334

32细分PWM,等于原有PWM增加了5bit,主频4.6GHz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你可以去看看DDS芯片AD9850相关的介绍,它不是你说的分频原理

好的,谢谢!

你确定不需要外接任何IC,只需要CPLD就可以产生200K,12位PWM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好的,谢谢!

你确定不需要外接任何IC,只需要CPLD就可以产生200K,12位PWM吗? ...

这个高精度的脉宽调制我没有做过,应该是可以实现,但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实际使用要求?也可以用前面提到的TI DSP的HRPWM,那个肯定没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A:
2^12 = 4096
200k * 4096 = 819.2M
50k *4096 = 204.8M

问下,精度*HZ 等于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J:
问下,精度*HZ 等于的是什么。。。

是产生PWM波的定时器的时钟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