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装MPU6050到自行车的踏板位置,测即时角速度问题

楼主(2016-01-10):
MPU6050能测到飞行器的角速度。

注:MPU6050 是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传感器

请教:安装MPU6050到自行车的踏板位置,是否能测到踩踏时的即时角速度呢?

谢谢啊

网友:
  应该可以。  不是很懂。 帮顶。

网友:
角速度自然是可以的,传感器直接就能输出角速度。

网友:
6050能测角速度-》6050能测它IC本身的角速度-》6050能测任意被固定物体的角速度

网友:
不行吧,你要测车速还是脚踏速度?要是测脚踏速度还要无线发送信号?

网友A:
脚踏速度 不应该放在踏板上,要放在飞轮上

网友:
踏频有必要弄这么复杂吗?
一般人除了记录一下踏频难道还要分析整个圆周运动过程中的加速度分布吗?
一个霍尔开关搞定,还方便。。。

网友:
你的需求比较难做到同轴旋转测量,可以放在轮子或飞轮上,但需要解决同轴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这是要准备自己做功率计么,,,,赶紧超越佳明vector、powertap,,

网友:
之前有用 MPU6500 裝在自行車輪軸心上面來測量車輪轉速,
使用陀螺儀+加速度計做簡單的互補。

之前的帖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3468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踏速度 不应该放在踏板上,要放在飞轮上

这位说到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要准备自己做功率计么,,,,赶紧超越佳明vector、powertap,, ...

行内人士啊,我就是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感觉现在测功率的都是用的平均速度,这样功率数值就不准确了,

要是能测连接踏板曲轴的角速度,那功率应该能更精确些

网友:
用绝对值编码器不行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行内人士啊,我就是看看这个是否可行

感觉现在测功率的都是用的平均速度,这样功率数值就不准确了,

功率测量不好做呀,,,,功率计分花鼓、牙盘、锁踏的集中测量。我也没仔细看过,似乎都是用加速度测量的吧。。。。。脚踏功率计的好处就是可以测左右脚的输出功率,,然而结构不好设计,还有就是码表表头和网络数据的分析也是,,麻烦的很,,,

自己DIY就拿来玩玩还不错啊,,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测量不好做呀,,,,功率计分花鼓、牙盘、锁踏的集中测量。我也没仔细看过,似乎都是用加速度测量的 ...

嗯,也有可能是加速度测量的,

但一直怀疑宣传的精度, 看到小四轴的技术,就琢磨这样是否可行了

网友:
测量扭矩和转速来算功率比较直接

网友C:
貌似都是测扭矩的吧   测角速度有什么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都是测扭矩的吧   测角速度有什么用处?

测扭矩,而转速是在不停的变的,如果转速用平均值,那测得的功率就有不是当时的准确功率

网友(2016-02-27):
用加速度来测量比较直接

网友(2016-12-20):
如果能解决同轴的问题,用光电编码器是挺合适的。我之前也做过自行车的项目,用了霍尔,放了很多磁铁,实时性还是很差。

楼主(2023-05-14):
翻出这个老帖,由于ESP32的研究,感觉能更方便的做这类的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