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00Mhz以上的单片机啊!

楼主(2016-01-10):
求推荐200Mhz以上的单片机啊!

网友:
STN32看看行不行

网友:
LPC4300,i.MX6UL

网友:
如何可以接受arduino可以使用树莓派、爱迪生Edison等板子哦。

网友:
lpc4357可以说是最牛逼的‘单片机’了,才204双核。更高要求还是上arm9,a8吧。

网友:
stm32f7
可以满足你要求了吧
还不行?
上arm9吧
不计成本的话

网友:
STM32F7系列可以,采用M7内核,性能强劲~~~

网友A:
呵呵,你的问题也许200M以上的单片机都未必能解决,还是先说说你要解决啥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的问题也许200M以上的单片机都未必能解决,还是先说说你要解决啥问题吧! ...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638-1-1.html 楼主的问题是一串串的,

网友:
ADSP-CM408 240MHz

网友:
公司的FM4 S6E2C Series最大200MHz,可以参考下
http://www.cypress.com/products/ ... e-arm-cortex-m4-mcu

网友:
NXP不止上200M还是双核

网友:
新塘的那个好用啊

网友:
LPC4370,204MHz,3个核心,一个M4两个M0,如何?

网友:
做数字电源还是用专门的数字电源dsp吧,你需要的不是200M的单片机,而是分辨率很高的pwm驱动外设。TI和Microchip有专门的DSC做这种方案,参考他们即可。

网友:
之前本坛推广的LGT8XF8D系列单片机,PWM可以倍频到64M,和200M还是有差距,楼主可以看看是否合用。

网友:
CPU主频200Mhz不代表外设、PWM能跑200MHz

网友:
楼主舍本逐末,遮遮掩掩。有200M的单片机,去找供应商询吧。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638-1-1.html
用fpga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41638-1-1.html 楼主的问题是一串串的,

这是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吧

网友:
关键是你想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