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二极管能并起来当一个使么?

楼主(2016-01-11):
查了下,耐压100V大电流(大于80A)的肖特基二极管很贵,也很少(有性价比好的请推荐)。相对来说一个封装里2个40A的管子很好买,能当一个80A的管子用么?大概50Khz开关频率,导通时间小于10%。

网友A:
如果楼主拆开大电流的PC电源,打印机电源,就可以发现非常多的三端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并联使用的。当然要适当打些折扣,必竟不能保证两管的特性完全一样。

网友:
标多少 用多少 百分百管子容易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拆开大电流的PC电源,打印机电源,就可以发现非常多的三端肖特基二极管,就是并联使用的。当然要适 ...

三脚的双二极管是用来全波整流的吧?好像不是并起来用
二极管温度特性决定了不适合并联

网友:
按照我的经验,双管并联,降额20~30%使用。

网友:
可以,留够余量,安全第一。

网友:
并联用会不会导致特性不一样的管子一个导通了一个没导通??要那样不就烧了!

网友:
用MOS管做同步整流吧。  或者串联 不清楚有没有坏处(除了压降大)

网友:
大功率开关电源里面不都是并起来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脚的双二极管是用来全波整流的吧?好像不是并起来用
二极管温度特性决定了不适合并联 ...

恩,导通压降是负温度系数的,不平衡会越来越劣化,理论上确实是个问题,没经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导通压降是负温度系数的,不平衡会越来越劣化,理论上确实是个问题,没经验啊。。 ...

是的。并多个MOS管没问题,因为MOS的温度系数是正的,会自动均流。
但二极管的温度系数是负的,不能简单并联
如果你的DCDC的电流大到超过一个肖特基能承受的电流,就应该改成同步整流了。
用同步整流就把并肖特基改成了并MOS。。。其实单个MOS的电流就可以比肖特基大得多,因为大功率MOS实际管芯就是多个并起来的

网友:
看曲线是可以并联的,肖特基的正向导通电阻比较大,通过电流大的管子压降比较大,然后就自动均流了

网友:
可以每个二极管穿个几十毫欧的均流电阻再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