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6.55卸载不成功后,无法从新安装

楼主(2016-01-11):
如题,安装后打了补丁。在卸载就没有成功。想修复也不行。导致没法从新安装。

注:不要重新做系统

网友:
找他们公司

网友:
有些卸载不了的,直接删文件,然后去注册表搜,再把注册表里面相关的删了,我都是这么弄,简单粗暴

网友:
把那些注册列表给删除干净

网友:
因为你是盗版,并且pj的没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