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插座的额定负荷?

楼主(2016-01-11):
DC插座的额定负荷是30V/0.5A。我现在用在12V电路中,可通过最大电流是1.25A(30*0.5/12)还是0.5A。望给位大神指点。

网友:
0.5A

网友:
0.5A

过电流能力是固定的。
30v应该是不会击穿的安全电压。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肯定是0.5A了

网友A(2017-04-30):
借问,大电流的dc母座 哪种好?

网友:
0.5A.
如果你的推理成立,那如果是220V1A的插座 应用5V的时候,电流岂不要上天,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问,大电流的dc母座 哪种好?

笔记本哪种,过3A以上的电流不是问题

网友B:
普通的DC圆头插座,我曾经通过110VDC,用在给雕刻机主轴供电使用,没有出现问题。

发热与电流有关系,跟电压没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DC圆头插座,我曾经通过110VDC,用在给雕刻机主轴供电使用,没有出现问题。

发热与电流有关系,跟电 ...

爬电距离有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爬电距离有危险

这跟使用习惯有关系,一般我都会在正极套个热缩管,如果没有这个热缩管,可能扛不11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