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稳压芯片 12v转9v (电流5a的)

楼主(2016-01-11):
手头一个项目,需要汽车电瓶给电路板上9v负载供电,电流大约5a左右,谁用过这样的稳压芯片

网友:
5A难度有些大

网友A:
这个肯定要用DC-DC了,最好是同步整流。

网友B:
具体是个什么供电的?压差比较小,要做好电压跌落准备,要是价格不敏感直接上TI将参数输入webench能罗列一堆方案给你选择。

网友:
5A x (12-9) = 15W,损耗太大,就算有稳压管方案也不建议用吧,直接上DCDC,IC+MosFET方式,不过滤波电感也会很大。

网友:
L4970,10A的。
线性LM338,5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具体是个什么供电的?压差比较小,要做好电压跌落准备,要是价格不敏感直接上TI将参数输入webench能罗列一 ...

DC-DC 什么意思? (比如12v的电源,我转换为5v,用7805芯片,这是dc-dc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 什么意思? (比如12v的电源,我转换为5v,用7805芯片,这是dc-dc吗

用7805    7805上要有15W的功耗,你打算怎么解决。   方案 你的楼上都已经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肯定要用DC-DC了,最好是同步整流。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网友:
lm317扩流看看,做好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DC-DC 什么意思? (比如12v的电源,我转换为5v,用7805芯片,这是dc-dc吗

7805是线性的,跟DCDC完全不同的概念。
楼主先查下DCDC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同步整流是什么意思?

度娘找一下,5A的电流,如果不用同步整流,单单二极管上的功耗就0.7*5 = 3.5W了,没有哪个二极管能受得了。

网友:
电瓶的12V电压是标称电压,并非实际电压,你如果当时即电压去选择器件,你会死得很难看:车子启动阶段,搞不好你的电路会被击穿,电瓶电压低的时候,你的输出就会不稳定甚至是欠压输出。
这么大,基本是用DC-DC了,否则散热片会很大,散热片的成本剩下来,用大电流的DC-DC也够用了。另外做好电路里尖峰毛刺的移植处理,否则DC-DC芯片很容易冒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度娘找一下,5A的电流,如果不用同步整流,单单二极管上的功耗就0.7*5 = 3.5W了,没有哪个二极管能受得了 ...

你说的就是桥式整流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就是桥式整流啊

你电瓶是直流电,怎么桥式整流啊!

LZ请先了解一下DC-DC电路原理,正常的DC-DC电路中会有一个肖特基二极管,我说的二极管是这个肖特基二极管。
如果输出电流比较大,那么这个二极管上消耗的功耗就很可观了。
同步整流是用一个MOS管代替这个肖特基二极管,由于MOS管的导通内阻很小,故可以减小功耗,增大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电瓶是直流电,怎么桥式整流啊!

LZ请先了解一下DC-DC电路原理,正常的DC-DC电路中会有一个肖特基二极 ...

恩,学习了,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啊

网友:
买30只两毛钱的1117adj并联均流电阻挑可靠一点的,就行了。

网友D:
如果做过稍大功率的线性电源就应该知道,十几二十瓦的散热实在是不算个事情。以前做射频功放发射功率1000瓦.效率67%,还不是也要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做过稍大功率的线性电源就应该知道,十几二十瓦的散热实在是不算个事情。以前做射频功放发射功率1000瓦 ...

大哥,帮我看看这个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8963709

网友:
L4970A,好熟悉的名字。

我刚毕业那年做的第一个项目就是4970做的,回头想想,快10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