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VNC中服务器上 复制文件到windows

楼主(2016-01-11):
自己单位用的VNC软件连接服务器工作,所有设计都在VNC上完成,想要从服务器上拷贝文件到windows界面或者上传东西都很麻烦,各种签字。

现在有一个疑问,现在可以从VNC上复制文字,在Windows上可以粘贴,本人有个想法,是不是可以把任意文件转换成txt格式通过右键复制到windows 上再转换成之前的文件格式?

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没尝试成功

各位要是有其他方法也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
小文件可以,大文件你怎么弄

网友:
写一个小型tcpip程序,通过网络把数据传数出来不就完了。

网友:
这标题要小心哦,建议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文件可以,大文件你怎么弄

现在的问题是,小文件我也弄不了
我们工程文件一般都是 几十k 级别的
不是很大
在Linux 下用文本编辑器打不开

网友B:
二进制文件base64编码后就是文本了,然后本地解码好了,不过还是不能复制大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进制文件base64编码后就是文本了,然后本地解码好了,不过还是不能复制大文件。 ...

你这个是需要安装什么转换软件吗?
VNC 连接的服务器里面不能装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需要安装什么转换软件吗?
VNC 连接的服务器里面不能装软件

linux有base64命令(http://linux.die.net/man/1/base64),但是不知道你的机器有没有装,可以用这个命令试一下:
echo 'abc' | base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有base64命令(http://linux.die.net/man/1/base64),但是不知道你的机器有没有装,可以用这个命令 ...

我已经转换成base64编码了,但是怎么还原成文件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转换成base64编码了,但是怎么还原成文件呢?

参考这个帖子,用windows内置工具试试:
http://stackoverflow.com/questio ... ing-base64-in-batch
我没有亲自实验,公司服务器上有ftp,自己可以上传/下载。

网友:
服务器装个FTP 或者we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