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使用SBW下载,可以不烧断熔丝位,加密程序吗?

楼主(2016-01-11):
RT。在430单片机中是否有某位设置使单片机不可以读出程序,但是还可以重新下载程序的?
不想烧断熔丝位,担心以后会更新程序,只要别人不读程序就好。
话说如果人想弄怎么都能搞出来。
求指教。

网友:
你的单片机别人哪那么容易就读出程序。

网友A:
那个叫编程,物理上烧断可能IC就废了。

网友:
没有,430只有烧断熔丝这一个保护方式。烧断熔丝后可以通过BSL方式烧写,JTAG和SWD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编程,物理上烧断可能IC就废了。

是我表述不清晰,以前用PIC可以设置某位,使单片机不可以通过编程口读出二进制文件的。下次编程要用高电压擦写flash。
现在刚改的430,我用仿真器可以读出二进制文件,所以请教一下有没有相关设置。

网友(2016-02-18):
引用 楼主:
是我表述不清晰,以前用PIC可以设置某位,使单片机不可以通过编程口读出二进制文件的。下次编程要用高电 ...

如4楼所说,MSP430只有烧熔丝这一种方式来防止程序被读出,熔丝烧断后JTAG和SBW接口就废了。烧熔丝是不可逆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