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232通信芯片的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6-01-11):
以前用MAX232芯片从不做保护电路,就按手册上的典型应用电路设计线路板,最近在网上看了篇关于MAX232芯片保护电路设计的文章,感觉有些疑问,作者在线路中串了2个100欧姆的电阻做限流用,这个电阻会对电平产生影响吗,有没有哪位朋友做个类似的设计,这个电阻该用多大功率的?

网友A:
速率不高没多大影响的。 不过我用的是小电阻,5.1欧。

网友:
工业现场,习惯性加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高没多大影响的。 不过我用的是小电阻,5.1欧。

你用的5.1R是多少瓦的,贴片还是金属膜的

网友:
我加的10欧姆,1W的!我发现阻值从几欧姆到100欧姆的都有!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加的!

网友:
磁珠、tvs 电容用的什么型号和封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率不高没多大影响的。 不过我用的是小电阻,5.1欧。

磁珠、tvs 电容用的什么型号和封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珠、tvs 电容用的什么型号和封装啊

TVS用的BS0150MS,磁珠就不用了,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串个0欧的电阻

楼主:
0805是不是小了点,我感觉应该1/4W的

网友:
还有用PTC的。

网友:
磁珠用大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TVS用的BS0150MS,磁珠就不用了,信号地与电源地之间串个0欧的电阻

电容用的多大的,加电容会影响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用的多大的,加电容会影响信号吗

15pf,频率不高的话感觉加不加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