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PMI中BMC怎么选择?

楼主(2016-01-11):
第一次处理有关IPMI的设计,需要对几块主板进行监控,主板上的BMC怎么选择?如何与主板互连?

网友(2017-01-16):
请问楼主的方案稳定了吗?我现在也在搞这个,不知道哪种方案比较合适,能否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BMC基本就只有一家Aspeed在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