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讲清楚MPPT太阳能控制器吗?

楼主(2016-01-11):
最近看了很多关于MPPT的文章,感觉里面说的都像很简单似的,
我想问问大家,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电压(或者说在一个很小的区间)是一定吗?光照强,那就电流大,光照弱,电流就小。

DC/DC来调节太阳能电池输出电压,这个电压不是一个固定的吗?我接多大的电池板,就是多大的输出呀
这个到底是个什么区理解dc/dc来做这个变换呀?

仿真的模型应该用恒压源加电阻做内阻吧,做了一个仿真,感觉加pwm输出电压变化范围小,电流在增大,但是左边的输入功率是在一直增大是啊?求指点呀

网友A:
曾经想做,后来没动手,以下是我理解的:
太阳能电池是个内阻较高的能量输出源,而且内阻随光照变化而动态变化。MPPT就是跟踪这个内阻,保持阻抗匹配,保证能输出最大电功率。
找个太阳能电池的V-I曲线图看看你就可以理解啦

网友B:
你这图本身就有问题,N管在高端只给12V的方波驱动?
MPPT的本质就是电源内阻和负载电阻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17.6V的电压源加0.5欧的内阻,理论上峰值功率点在310W,所以你现在这个负载功率还观察不到下降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本身就有问题,N管在高端只给12V的方波驱动?
MPPT的本质就是电源内阻和负载电阻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 ...

这个驱动是有些不合适,你说的这个310w是怎么算出来的呀?那我怎么修改才能达到效果呀?
望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做,后来没动手,以下是我理解的:
太阳能电池是个内阻较高的能量输出源,而且内阻随光照变化而动态 ...

太阳能的内阻是变化的,负载电池的内阻是不变的,利用DC/DC怎么去实现这个匹配呀?

网友A:
从你的图看,R2就相当于电池,阻抗不变。
当你Q1完全关闭时,从太阳能电池端看,DC-DC的电阻就无穷大;Q1完全打开时,DC-DC的电阻就非常小。所以调占空比就相当于调DC-DC的电阻。
你用软件采样太阳能电池的电流和电压,算一个功率。然后微调一下占空比,再算一个功率。一对比就知道功率往高走还是往低走。当调到峰值功率时,增加\减少占空比,得到的功率都是变小的。

网友:
当R固定不变时,开关占空比D越大,Boost电路输入阻抗就越小,D越小时,Boost电路输入阻抗就越大。通过调节D就可以调节等效输入阻抗的值,当与光伏输出阻抗相匹配,根据最大功率传输原理,可以实现光伏电池的MPPT。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驱动是有些不合适,你说的这个310w是怎么算出来的呀?那我怎么修改才能达到效果呀?
望指点一下 ...

电源内阻0.5欧,负载电阻0.5欧,加起来1欧,整个系统的总功率为17.6V^2 / 1欧 = 309.76W,此时电源内阻和负载上消耗的功率都是154.88W。
假设电源内阻不变,负载电阻变为0.55欧,17.6^2 / (0.5 + 0.55) = 295W,此时负载上的功率为154.53W,变小了。
又假设负载电阻变为0.45欧,17.6^2 / (0.5 + 0.45) = 326.06W,此时负载上的功率为154.45W,还是比0.5欧时变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图看,R2就相当于电池,阻抗不变。
当你Q1完全关闭时,从太阳能电池端看,DC-DC的电阻就无穷大;Q1完 ...

哇哇哇哇哇,我看了这么多的文章,好多论坛,,,,感觉你这句话是说的最清楚,最明白的!!!!
赞赞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内阻0.5欧,负载电阻0.5欧,加起来1欧,整个系统的总功率为17.6V^2 / 1欧 = 309.76W,此时电源内阻和 ...

哦哦,你们的意思就是通过PWM就是在改变后面蓄电池这一块的阻抗,根据你那种推导的公式,只有后级的阻抗和太阳能电池板阻抗一样,就是最大

你们的讲解真的比很多实际的文章好说的清楚,他们说了很多,,但是你们这样的话语更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你们的意思就是通过PWM就是在改变后面蓄电池这一块的阻抗,根据你那种推导的公式,只有后级的阻抗 ...

就是这个意思咯,太阳能电池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内阻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时不时左右微调一下负载电阻来试出最大功率的点,这就是MPP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个意思咯,太阳能电池在不同光照条件下的内阻是不一样的,所以只能时不时左右微调一下负载电阻来试 ...

原来DC/DC还有这个功能,真是学习的太浅了,在学校一直以为DC/DC就是升降压的,,拓扑不同,就是不同的升压或者降压
改变PWM就得到不同的输出电压,哪知道DC/DC还能这样玩,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6-06-28):
看的确实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网友(2016-08-23):
我也是茅厕顿开啊

网友(2016-10-26):
写得很好,点赞

网友:
受教了DC DC还可以这么用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A:
曾经想做,后来没动手,以下是我理解的:
太阳能电池是个内阻较高的能量输出源,而且内阻随光照变化而动态 ...

这个解释的到位,最终可以看出内阻变化的源

网友(2018-04-16):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本身就有问题,N管在高端只给12V的方波驱动?
MPPT的本质就是电源内阻和负载电阻相等时输出功率最大 ...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8-10-25):
mark  太阳能MPPT

网友:
茅塞顿开,mark

网友(2021-06-01):
太牛了,太牛了,学习了

网友:
我曾经做过一个用模拟方案的,因为输出电压基本是稳定的波动不大,太阳能板的电压也基本稳定的,不稳定的就是太阳能板内阻,DC-DC 升压也好降压也好,只能调节输入吸收电流,取样输入电压,保证太阳能板在最大输入电压与最大输入电流时功率最大,然后取样输出电压,保证输出电压在设定值内工作,当到达输出电压设定值值时做保护截止动作就行,输入侧的脉宽调制值(吸收电流)由算出的太阳能板实时功率来决定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653862&mobile=2
这个是取样输入电压做正反馈控制方案的

网友(2021-12-31):
引用 网友C: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53862&mobile=2
这个是取样输入电压做正反馈控制 ...

看不到啊,贴一下原理图学习一下,看来您的模拟电路很厉害啊。

网友:
用开路电压除以短路电流,就得到大致的内阻值。
0.5欧? 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