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路输出开关电源选择

楼主(2016-01-11):
各位电源方面的专家:
      本小白现在设计一个小系统需要一个两路输出的电源,一个是1.8V一个是1.5V;输入是3.3的,电流500ma即可,最好是车规级的,万分感谢!!!!!

网友:
必须是一个芯片提供两路么?建议可以自己去TI官网找找看,里面智能选型好多的~

网友:
电压要求不是特别严格的话,先降到1.8再串个肖特基如何?
RT80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