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用一个三菱PLC,不知道是不是仿品?

楼主(2016-01-11):
Fx1S 10MR-001
拆开了,图片如下,请知道的看一看,是正品还是仿品?

网友:
怎么看得出来呢?

网友A:
真不真看电路板很难看出来吧

网友:
1S很老了吧

楼主:
是很老了,因为只需要几个输入、输出,控制气缸动作,就选了最简单性价比最高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真看电路板很难看出来吧

那么真假需要怎么辨别呢

网友:
FX1S的PLC我也拆过,你的看上去应该是真的,其实辨别真假可以从几个方面看,比如外壳上的字,真的很清晰,假的比较模糊,还有就是通讯口PIN针,真的是金色的

网友:
记得以前新闻上说一个做假三菱的都是直接抄板,破解芯片,做的以假乱真的

网友:
显然是假啊,这还用看吗

网友:
FX1S比最新的FX3SA还要贵,
楼主买的多少钱一台?我做项目还剩4台,
是USB下载的,不是像FX1S的专用接口,
有兴趣私信我,

网友:
像假的,因为停产多年。现在FX1,FX2系列的高仿的多。

网友:
主芯片用的什么方案

网友:
看用料 并不差 就算是高仿 也还凑合了

网友:
从焊点、走线等来看有点像假的

网友:
都是假的,停产多年。功能完全一样,用料不是很好,不耐用。

网友:
都停产了,全是高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