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花生壳,还有哪些可用的免费DDNS?

楼主(2016-01-11):
3322从2015年10月份开始不再更新IP地址。
ddns.net几天能用几天不能用。
只有花生壳的还算一直能用。
能搜索到的免费ddns也没几个,能用的几乎没有了。

网友:
买个花生棒 每个月有2G送,刚了解的。

网友A:
dnspod,用了几年了,还算可以。

网友:
LZ 可以试试XT800 个人版

网友B:
我用小米路由器动态更新DDNS,3322的一直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小米路由器动态更新DDNS,3322的一直很稳定

我的3322也用了2年一直很稳定,但是10月左右就不再更新IP地址了,当然路由器设置是没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3322也用了2年一直很稳定,但是10月左右就不再更新IP地址了,当然路由器设置是没问题的。 ...

更新方法变了,用路由器的默认设定不行,必须自定义

网友D:
用美步。杠杠好用。

网友:
自己注册一个顶级域名,或者能设置ns服务器的二级域名、三级等等,就可以用dns.he.net的dns,他家的dns可以直接用http动态更新,OpenWRT是支持的,普通路由器可能不支持,但是你手动用浏览器也能更新。

网友:
NOIP 算一个。

网友:
免费的都用不久,问题多

网友(2016-05-30):
引用 网友A:
dnspod,用了几年了,还算可以。

dnspod路由器不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3322也用了2年一直很稳定,但是10月左右就不再更新IP地址了,当然路由器设置是没问题的。 ...

为何不用花生壳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更新方法变了,用路由器的默认设定不行,必须自定义

更新路由器固件就行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美步。杠杠好用。

美步是什么?

网友E:
用美步。用美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美步。用美步。

美步是什么?

网友:
应该是每步

网友:
1、 购买一个收费的动态域名(200元)成为代理商;
2、 拥有专属微店二维码和平台管理系统,分享二维码到朋友圈或是朋友;
3、 朋友通过你的二维码购买后你提成25%(50元),并自动捆绑成为你的一级代理;
4、 他的所有顾客购买后,成为你的二级代理你提成15%(30元);
5、 你的二级代理的顾客购买后,你提成10%(20元);
6、 所有提成在个人中心可详细查询,并可转个人账户。只要你购买了一个,你下面三级的销售你就可以长期提成!

怎么看起来像传销?

网友F:
我铁通的用花生壳生不如死,平时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当真的要用的时候总是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铁通的用花生壳生不如死,平时测试的时候一切正常,当真的要用的时候总是不行............ ...

有时候路由器自动掉线,好像不会更新域名ip
你是用路由器更新ip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时候路由器自动掉线,好像不会更新域名ip
你是用路由器更新ip的么?

是的

网友:
除了花生壳,还能用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