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对下面的真空系统有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6-01-11):
最近一个项目,需要产生真空,现在所设想的真空系统好下图所示。

现在在计算的时候发现有点问题,真空发生器我现在的系统中需要100个,在网上找的最小的也是需要13L/min左右,

这样算下来每分钟就需要1.3立方的压缩空气了,这样整个系统的负担太大,大家有好的建议吗?

这个项目的真空系统设想有以下的特性:

1,单个真空发生器吸嘴大概为外径3mm,内径2mm
2,每个真空发生器只带一个吸嘴
3,每个吸嘴之间要进行隔离,比如如果用一个真空泵带很多个吸嘴的话就会出来如果有一个吸嘴没有吸附上物体的话整个
   真空系统就失效了,而我的真空系统中如果有其他地方没有吸上物体的话不能对其他的吸嘴有影响。

4,现在我所设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真空发生器来产生真空,因为上面通常有真空开关来检测吸嘴上是否吸有物体,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也请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A:
看看真空发生器最低工作压力是多少,让它工作在下限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真空发生器最低工作压力是多少,让它工作在下限值

你好,我试了一下,现在在淘宝上找到的真空发生器最小的都需要13L/min的压缩空气,这样它产生的吸力才刚好够用,
但是其实我是用44L/min的那种真空发生器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B:
直接上分子泵,百度下分子泵,看看适不适合你,-6到-7次方的真空度,高真空,测量就用PG,AG

网友C:
真空泵+储气罐。储气罐里储存负压    。不要用真空发生器的上的开关来检测。不准的。容易出问题。想其他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分子泵,百度下分子泵,看看适不适合你,-6到-7次方的真空度,高真空,测量就用PG,AG ...

我的系统中真空度的要求不高,而且分子泵太高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空泵+储气罐。储气罐里储存负压    。不要用真空发生器的上的开关来检测。不准的。容易出问题。想其他办 ...

用一个储气罐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当一个吸嘴没有吸上物体的时候就会产生漏气,这时候其他的吸嘴也会吸不上物体,这样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个储气罐的话会有一个问题,当一个吸嘴没有吸上物体的时候就会产生漏气,这时候其他的吸嘴也会吸不上 ...

你要有检测啊   检测到没有吸上就把这路的真空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有检测啊   检测到没有吸上就把这路的真空关掉!

这样一个过程时间太久了哦,我要把整个过程时间控制在2S以内

网友:
常规的真空泵一般用的都是气缸,带油的和无油的都是,真空度比较高,但是不能长期工作的,会过热,磨损等。寿命不够。
你可以查类似风机之类的设备,和真空泵原理不同,可以长期工作的,但是真空度低一些,可以长期工作,通气量和真空泵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就是类似吸尘器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