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发一贴,现在比较快的丝杆滑台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

楼主(2016-01-11):
问一下,现在的滚珠丝杆滑台在不考虑位置精度最快的速度可以达到多少呢?运行距离30cm左右

当然需要在整个过程中比较平稳的运行,如果做到30cm的运行距离一个来回1S内,同时震动较小
是可行的吗?需要多少成本呢?

网友:
需要大的导成丝杠和驱动螺母

网友:
10mm导程,3000转电机,速度0.5m/s。有的贴片机跑2m/s,你要多快?

网友:
平稳由负载,机身,速度曲线共同决定。电机转速*导程就是速度,算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