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版本更新,不兼容

楼主(2016-01-12):
MFRC52201HN1   V1.0版本
MFRC52202HN1   V2.0版本
之前使用的是V1.0的芯片,现在换成 V2.0发现不读卡了。不知是何缘故,有朋友遇到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遇到过,版本不同,只是低功耗不同,引脚有1个不同,看数据手册

那不是线路图也不兼容胃?
多谢,我去看看数据手册

网友:
没遇到过,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引脚需要接电源,我这边的不接电源,可以正常读卡,不过低功耗有问题

如果你要用其他功能,是不兼容 ...

哪个脚需要接电源?
我使用V2芯片,读卡无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9脚
我不接,也能读卡,没问题,就是低功耗有问题

请教下坛友,RC522采用串口连接时,MX和DTRQ这两个管脚要连接到单片机的IO控制吗?

网友:
二者的ID是不一样的,看看代码里面是不是用到了ID检测功能

网友:
V2向下兼容V1,但是可能有别的问题……

楼主(2016-02-13):
spi时序的问题,调整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