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进入halt模式后,外部中断一唤醒就发生复位。

楼主(2016-01-12):
各位大侠,
我现在做STM8L低功耗的时候,STM8L进入halt模式后,外部中断一唤醒就发生复位。

麻烦指导。非常感谢。
有搜索到说看门狗的,但是我没有启动过看门狗。

程序运行如下:

                PWR->CSR2 = 0x06;
                halt();
                PWR->CSR2 = 0x00;

按了外部中断的按键后,就复位了。

网友A:
查查优先级问题 之前我就是优先级没设置好 碰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看看是不是触发了没写向量的中断。一般编译器会把没写的中断都跳到复位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优先级问题 之前我就是优先级没设置好 碰到和你差不多的问题

您好,感谢您的提示。
我开了三个按键的中断,设置如下:
        GPIO_Init(KEY_ROW_1_PORT, KEY_ROW_1_PIN, 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KEY_ROW_2_PORT, KEY_ROW_2_PIN, GPIO_Mode_In_PU_IT);
        GPIO_Init(KEY_ROW_3_PORT, KEY_ROW_3_PIN, GPIO_Mode_In_PU_IT);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0,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1,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SetPinSensitivity(EXTI_Pin_2, EXTI_Trigger_Falling);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0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1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ITC_SetSoftwarePriority(EXTI2_IRQn, ITC_PriorityLevel_1);

请问什么样的优先级会出问题呢?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提示。
我开了三个按键的中断,设置如下:
        GPIO_Init(KEY_ROW_1_PORT, KEY_ROW_1_PIN, GP ...

老大 不同的项目需求  优先级自然不一样的 首先我不清楚你的项目功能有限原则  你说的 太笼统

网友:
你可以先不进入HALT模式测试一下中断,是否会产生复位.实现中断功能后在调试HALT模式啊.

楼主:
问题已找到,感谢各位的讨论。
因为停止前设置了快速唤醒。
但是为什么快速唤醒就会死机,这个就还不知道。

        CLK_HaltConfig(CLK_Halt_FastWakeup,ENABLE);
//        PWR_FastWakeUpCmd(ENABLE);
        PWR_UltraLowPowerCmd(ENABLE);
//                PWR->CSR2 = 0x06;
                halt();
                PWR->CSR2 = 0x00;

网友(2017-12-06):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感谢各位的讨论。
因为停止前设置了快速唤醒。
但是为什么快速唤醒就会死机,这个就还不知道。 ...

我这里也遇到唤醒后就复位,具体为何会复位呢

网友(2020-05-28):
我是halt后2s内 第一次中断唤醒不了 第二次可以   或者过了2s 第一次也能唤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