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通过网页显示单片机所采集图像的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2016-01-12):
我想实现图像的异地远程查看

用单片机采集现场的图像,然后通过GPRS透传模块,上传到一个指定的网页里
用手机GPRS上网,或电脑上网,就能访问这个网页,能看到图片

向各位请教:
这样的网页具体什么性质?
需要如何付费租一个?
租后需要我用何种网页编程语言?来编程实现接收GPRS透传模块传来的图像数据,并且在网页上面显示

网友A:
应该可以用FTP上传到网页的图片目录中,没做过,只是觉得可以行得通

网友B:
这个为了干嘛呢,用IP摄像头,厂家的安装程序装好,就可以远程看视频了

网友C:
什么语言都可以,c#,python,java,go,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FTP上传到网页的图片目录中,没做过,只是觉得可以行得通

网页的图片目录?

具体是哪个网站提供的可以存储和查看图片的网页?

我不需要付费租一个网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为了干嘛呢,用IP摄像头,厂家的安装程序装好,就可以远程看视频了

需要查看的地方在农村的野外,只有手机的2G信号,除了用GPRS上网,没有其它的WIFI 或者宽带网线了

IP摄像头,有可以插入手机卡的?然后可以通过GPRS上网,把照片传到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什么语言都可以,c#,python,java,go,都可以啊,

我想请教的是,我对网页的编程一无所知,
请你具体说一下,
我是不是需要先付费租一个网页,然后用JAVA语言编写一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为了让这个网页实现接收图片并显示图片的功能?

我具体需要到哪里租一个网页?

网友D:
上个月刚帮人弄过类似的(他做单片机端,我帮他做web端)

我是用了阿里ecs(云主机,服务器),当时刚好有免费试用15天的活动 (http://www.aliyun.com/
云主机拿到后,就已经有基础的系统了(我选的是centos,linux)
自己搭建服务器(我用的是nginx+gunicorn+flask ------ 脚本用的是python)
然后接着就写代码(python脚本,html网页)

如果不熟悉linux,嫌弄服务器太麻烦,可以用云引擎(比如阿里ace,百度bae,新浪sae);只需要上传网页和脚本,即可,价格也更便宜
如果会的话,或者有时间学,还是自己弄服务器更好

想省钱的话,可以到处多看看,有时候会有免费活动(之前阿里ecs免费试用15天的已经结束了;新浪sae可以免费用,但是免费额度很少,我几下就用超了。。。)
昨天帮人弄vpn,他用的是亚马逊aws(有信用卡的话,就可以免费用1年,12个月哇~ 不过主机不在中国好像,他选的是日本)

网友D: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直接用ftp也可以(之前对方就是先自己试了免费的ftp,结果发现同名图片更新速度很慢,得15分钟。。。)

因为他的要求比较多一点(每一个设备,都要不定时间地上传更新一次同名的图片(可能是几秒一次,也可能是一分钟,不一定);然后有很多的设备。。。;图片刷新的时候也不能明显的延迟卡顿)
所以我用http方式,后台下载完图片,再一次性刷新;因为定时刷新服务器压力太大,采用了轮询,定时询问服务器,发现服务器端更新了图片才下载 ------ 这些功能ftp就不好做了,http比较方便
所以设备端,他就得用http方式了(他是更想用ftp,ftp更方便吧)

ftp也弄了(有服务器,自己弄个ftp服务器很方便),性能比现成的免费ftp好多了,同名图片都能实时更新

网友E:
呵呵,我正在搞这个,用的stm32,enc28j60网络芯片 + lwip协议栈 + web服务(app),原子哥的开发板里有现成的。然后搞个花生壳,挂到路由上,呵呵,不过估计传图像的话,我这硬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刚帮人弄过类似的(他做单片机端,我帮他做web端)

我是用了阿里ecs(云主机,服务器),当时刚好有 ...

怎么没说域名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个月刚帮人弄过类似的(他做单片机端,我帮他做web端)

我是用了阿里ecs(云主机,服务器),当时刚好有 ...

域名呢?                          要备案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域名呢?                          要备案么

国内主机,域名要备案的
因为他是做demo,备案太麻烦还得时间,就没弄了
没有域名,也是一样用的,只是用ip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国内主机,域名要备案的
因为他是做demo,备案太麻烦还得时间,就没弄了
没有域名,也是一样用的,只是用 ...

没域名,这主机用不了啊,上次申请一个没用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域名,这主机用不了啊,上次申请一个没用上

可以用的呀,有公网ip就可以了,http服务器,ftp服务器,vpn,等等都可以
你没有公网ip么?
我只用过阿里ecs和亚马逊aws,你用的是什么服务器?

网友G:
亲,现在有很多云都是免费的让你用了,你只要按照固定格式给固定地址发数据包就行了,EG:你搜一下传感云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的呀,有公网ip就可以了,http服务器,ftp服务器,vpn,等等都可以
你没有公网ip么?
我只用过阿里 ...

就是那个阿里云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就是那个阿里云主机

阿里云主机可以的呀,你看到自己的公网ip了么?
你试过ping不通么?
还是服务器安装配置好后访问不了网页?(nginx安装好启动后,浏览器输入公网ip,可以看到一个测试的主页)

楼主: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直接用ftp也可以(之前对方就是先自己试了免费的ftp,结果发现同名图片更新速度很慢,得15分钟。。。)

因为他的要求比较多一点(每一个设备,都要不定时间地上传更新一次同名的图片(可能是几秒一次,也可能是一分钟,不一定);然后有很多的设备。。。;图片刷新的时候也不能明显的延迟卡顿)
所以我用http方式,后台下载完图片,再一次性刷新;因为定时刷新服务器压力太大,采用了轮询,定时询问服务器,发现服务器端更新了图片才下载 ------ 这些功能ftp就不好做了,http比较方便
所以设备端,他就得用http方式了(他是更想用ftp,ftp更方便吧)

ftp也弄了(有服务器,自己弄个ftp服务器很方便),性能比现成的免费ftp好多了,同名图片都能实时更新

---------------------------------------------------------------
感谢你的回答,虽然我基本看不懂,呵呵
我上传的图片不是很大,就是800X600分辨率的JPEG照片,实时性也很低,15分钟甚至30分钟更新一次就行,图片名称也不一样,跟据时间命名的
所以,请你有时间的话,更详细地解释一下我如何通过FTP来实现远程图片查看的目的?
详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用哪种软件(哪种命令)实现FTP功能,往哪个收费或免费网站上面FTP上传图片数据,等等
我对于网页编程方面基本就是BC,请你指点一下具体的操作方法,谢谢

【这是搜出来的,看得我似懂非懂,对于具体如何实现一点眉目都没有】
FTP 是 TCP/IP 协议组中的协议之一,是英文File Transfer Protocol的缩写。
该协议是Internet文件传送的基础,它由一系列规格说明文档组成,目标是提高文件的共享性,提供非直接使用远程计算机,使存储介质对用户透明和可靠高效地传送数据。
简单的说,FTP就是完成两台计算机之间的拷贝,从远程计算机拷贝文件至自己的计算机上,称之为“下载(download)”文件。若将文件从自己计算机中拷贝至远程计算机上,则称之为“上载(upload)”文件。
在TCP/IP协议中,FTP标准命令TCP端口号为21,Port方式数据端口为20。

FTP的传输有两种方式:ASCII传输模式和二进制数据传输模式。
1.ASCII传输方式:
2.二进制传输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亲,现在有很多云都是免费的让你用了,你只要按照固定格式给固定地址发数据包就行了,EG:你搜一下传感云 ...

这个传感云可以上传和存储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呵呵,我正在搞这个,用的stm32,enc28j60网络芯片 + lwip协议栈 + web服务(app),原子哥的开发板里有现成 ...

我就是每隔15分钟或者 半小时,往网页里面上传一张800乘600分辨率的JPEG小图片而已

你是如何做的网页存储和显示图片这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阿里云主机可以的呀,你看到自己的公网ip了么?
你试过ping不通么?
还是服务器安装配置好后访问不了网页 ...

刚才看了下,似乎我可以花10元钱每月租一个FTP空间,然后单片机把图片通过GPRS透传模块,把图像上传到这个空间里,我可以用手机或者电脑从这个空间里把图片下载下来查看

能指点一下具体用哪种软件实现这种功能吗?

网友D:
"我上传的图片不是很大,就是800X600分辨率的JPEG照片,实时性也很低,15分钟甚至30分钟更新一次就行,图片名称也不一样,跟据时间命名的
所以,请你有时间的话,更详细地解释一下我如何通过FTP来实现远程图片查看的目的?"

你这种用ftp就可以了
图片上传后会有一个链接,比如 ftp://xxxxxxxxx.jpg ,直接在浏览器输入链接就可以看了
更方便的,可以把链接网址生存二维码,微信扫一扫 ------ 之前帮别人做的,就是这样的
无论是ftp还是http网页,都可以这样看图片(如果需要更好的体验,比如瞬间刷新,后台下载,等等,用http方式,javascript实现;如果只需要简单看图,直接ftp即可)

单片机端ftp上传图片你会么?如果会的话,就很eas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传的图片不是很大,就是800X600分辨率的JPEG照片,实时性也很低,15分钟甚至30分钟更新一次就行,图片 ...

单片机端ftp上传图片你会么?如果会的话,就很easy了

我真不会,仔细看了GPRS透传模块的说明书,还是一头雾水

下面是一个透传模块的说明书,弄不懂在STM32里面如何实现图片数据的FTP上传到虚拟空间里面

楼主:
这个PDF里面介绍的,不知道是不是STM32实现FTP的过程,说的也不是很详细

楼主:
百度文库里面的,64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传的图片不是很大,就是800X600分辨率的JPEG照片,实时性也很低,15分钟甚至30分钟更新一次就行,图片 ...

单片机端ftp上传图片你会么?如果会的话,就很easy了
---------------------------------------
我用的是SIM900A GPRS模块,用GSM串口调试助手给模块发指令,初始化之类的都没问题

AT+SAPBR=3,1,"CONTYPE","GPRS"

AT+SAPBR=3,1,"APN","CMNET"

AT+SAPBR=1,1

AT+FTPCID=1

//上面这四步没有问题,模块都返回OK

AT+FTPTYPE="A" // “A”代表ASCII字符集 ,“I”代表FTP Binary字符集,我在这里迷糊了,jpeg图片,应该是“A”还是“I ”?

AT+FTPSERV="142.200.38.23"  //我从淘宝上买的FTP空间

AT+FTPUN="233258348" //用户名

AT+FTPPW="333459988" //密码

AT+FTPPUTNAME="abc.txt" //我先试着上传一个文本文件

AT+FTPPUTPATH="/backupfiles" //试着上传到FTP空间里backupfiles文件夹里面

at+ftpput=1 //打开FTPPUT会话

[+FTPPUT:1,1,1300] //GSM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的SIM900A模块返回值

AT+FTPPUT=2,10 //上传txt文件

1234567891 //用键盘输入的文本文件内容

AT+FTPPUT=2,0 //结束

有蓝色注释的这部分指令,虽然执行时模块都正常返回数据,但是,我打开FTP空间,却并没有找到本应被上传了的“abc.txt”文本文件
请教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还有,请你详细指点一下,如何用指令上传800x600 jpeg 图片的数据?

万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如果对实时性要求不高,直接用ftp也可以(之前对方就是先自己试了免费的ftp,结果发现同名图片更新速度很慢 ...

如何判断服务器端的图片更新?生成时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如何判断服务器端的图片更新?生成时间么?

服务器端每一次接收到设备端上传的文件,就会把当前的时间写入一个文件(每一个图片都有一个对应的时间文件)
浏览器端(javascript),定时(1s)去查看相应的时间文件,发现与原来不同的话,就知道图片更新了
因为时间文件是很小的,所以下载速度很快,队服务器带宽的占用很小,浏览器端的cpu也占用小

我之前就是这么做的,效果比定时下载图片好多了(图片太大啦,定时下载会卡…)
服务器是自己弄的,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片机端ftp上传图片你会么?如果会的话,就很easy了

我用的是 ...

啊,设备端就没做过了…
之前我是帮人做的服务器端,设备端对方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