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知道DCDC电源IC的最大输出电流(MP2359为例)

楼主(2016-01-12):
MP2359最大输出电流DATASHEET上面写明是1.2A 但是实际使用却1.1A都达不到,开关功率电感峰值也留了很大余量。

请问一般是怎么看输出电流呢?像这种标题就写着1.2A的是不是指的典型值

网友:
压差不能太大,也不能太低。

网友A:
不会的 实际1.1A时,芯片还正常工作吗?
可能电流大 散热不好 就保护了咯

网友:
看这张图:

网友B:
注意是MOS管开关电流1.2A,当占空比为50%时,有效电流你可以算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是MOS管开关电流1.2A,当占空比为50%时,有效电流你可以算一下。

占空比是由输入输出电压比决定的吗?如果输入输出电压固定了,占空比如何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的 实际1.1A时,芯片还正常工作吗?
可能电流大 散热不好 就保护了咯

你好,芯片有温升但是在合理范围,手还是可以摸的,不到过温保护

楼主:
你好,这个图是不是稳定状态下是在输出为0.5A时,开关电感上的电流0-0.5A的充放电过程,跟最大输出电流有什么关系呢?不懂,而且上面三个图表的左边那个图不是说明电流在占空比80%以下时是可以轻松到1.2A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芯片有温升但是在合理范围,手还是可以摸的,不到过温保护

电感饱和电流选的多大的?
另外嗯这个确定是真货波?
MPS电源IC用了不少,满载测试没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饱和电流选的多大的?
另外嗯这个确定是真货波?
MPS电源IC用了不少,满载测试没点问题。 ...

饱和电流之前用的1.6A的
PCB上电流相关的走线都在40MIL以上,
有怀疑是不是货源问题,已经买了其他批次的准备测试,请教您一个问题,一般MPS上面写的“MP2359 – 1.2A, 24V, 1.4MHz STEP-DOWN CONVERTER IN A TSOT23-6 ”这种标题上的1.2A就是典型值的1.2A吧  达到都是没问题的吧?还有占空比一般跟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比近似吗?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饱和电流之前用的1.6A的
PCB上电流相关的走线都在40MIL以上,
有怀疑是不是货源问题,已经买了其他批次 ...

1.6A太小了,选负载电流一倍左右比较好。
我们公司是1oz铜箔,1mm(40mil)走1A。
应该留有裕量的,虽然真品肯定是可以达到的。
BUCK电路占空比D约=Vo/Vin

网友D:
Current Limit的意思是开关MOSFET的Idd电流(也就是右图中的IL)达到这个值得时候,内部保护电路会强制关断MOSFET,并不是输出的负载电流(Iload值),注意Iload是IL的平均值。

楼主(2016-03-10):
引用 网友D:
Current Limit的意思是开关MOSFET的Idd电流(也就是右图中的IL)达到这个值得时候,内部保护电路会强制关断 ...

感谢

楼主(2017-07-19):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

并没有完全弄懂最大输出电流是否为Title写的,感觉没达到那个电流还是跟散热,开关电感有关系

网友(2019-03-08):
1.2A 最大!!    建议使用时负载电流控制在1A以内

网友:
从数据手册厂家给出的信息来看,同样输出电压,不管输入是12V还是24V,

输出电流都只给到低于1.2A数据,说明这个1.2A就是指输出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