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FPGA芯片焊接

楼主(2016-01-12):
做了一块板子,芯片是Altera的,256引脚BGA封装,现在手头上只有电烙铁,热风枪,请问可以完成这个256脚的BGA焊接吗
手头没有专门焊接BGA的工具

网友A:
有锡浆直接刷ok。没有就上锡,然后用专用焊油。

网友B:
看大小,1.5厘米边长以下基本无压力。

网友C:
没问题 ,可以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锡浆直接刷ok。没有就上锡,然后用专用焊油。

可否说一下具体的步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大小,1.5厘米边长以下基本无压力。

你应该说指的是边长1.5cm以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问题 ,可以搞

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否说一下具体的步骤呢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样:在BGA区域均匀涂好锡浆(焊锡膏),并且在焊点上好锡,之后用热风枪吹融,将芯片对准安装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样:在BGA区域均匀涂好锡浆(焊锡膏),并且在焊点上好锡,之后用热风枪吹融,将芯片对准安 ...

你可以上网搜索一下相关的BGA焊接视频,关键是一定对准各个焊点。。

网友:
买个工具吧,何必在这种事上费人力?不如多花点心思在怎么把这钱赚回来上。

网友D:
有多余空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多余空板么?

还没有投板  你需要它来做什么呢 我到时候可以把多余的板子赠送你一块

网友:
没有,就想玩玩fpga,业余打板不划算

网友:
顶楼主,开干吧,一把风枪可以搞定,BGA难度算是中等的;第一次干牺牲几颗片子估计是免不鸟了~

网友A:
没有钢网就不要刷锡浆。没有钢网,先用烙铁上锡,刮干净松香残渣,涂上较厚的助焊剂,对齐,预热台加热,150度时上风枪吹,塌下去之后拿镊子推推以保证个别引脚可靠焊接。小板子可以不用预热台。你可以先练练,焊几个就会焊了。

网友E:
楼主在哪里?北京的话,你自己开个钢网,可以免费帮你搞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网就不要刷锡浆。没有钢网,先用烙铁上锡,刮干净松香残渣,涂上较厚的助焊剂,对齐,预热台加热,15 ...

四层以上的PCB,废几块也挺心疼啊

网友F:
建议楼主去电脑城找修电脑的人,基本50块内搞定

网友:
唯独不会焊接BGA。。。也不打算学这个技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钢网就不要刷锡浆。没有钢网,先用烙铁上锡,刮干净松香残渣,涂上较厚的助焊剂,对齐,预热台加热,15 ...

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去电脑城找修电脑的人,基本50块内搞定

是想自己焊的  不想找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在哪里?北京的话,你自己开个钢网,可以免费帮你搞几片

我距离北京大约2000公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想自己焊的  不想找别人

出于时间和成本考虑,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人

网友:
个头大的BGA先从背面预热板子,焊盘上一层薄薄的焊锡,助焊膏要好

网友:
找人焊接吧,百十块钱搞定。
片子损失几片也有上百了吧。

网友:
帮顶!一直都不知道怎么焊

网友G:
只要电源和地 别焊短了 随便搞 大不了重新回炉 焊膏要用bga专用的 普通的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只要电源和地 别焊短了 随便搞 大不了重新回炉 焊膏要用bga专用的 普通的不行的 ...

可以推荐一种好一点的品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推荐一种好一点的品牌吗

没买过 应该是修电脑那些家伙用的那种 像个针筒的玩意

网友H:
买套工具吧,省点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买套工具吧,省点事

穷................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套工具吧,省点事

可有推荐的工具?或者给个链接给我,谢谢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_u=magohb61b7a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哦,这是我在淘宝上发现最便宜的焊台了,一直想入手,可惜没地方放这大家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id=36327356682&spm=a1z0k.7385961.1997985097.d4918997.ZBiU0o&_u=mag ...

果然是个大家伙

网友(2023-05-03):
引用 网友J:
专业芯片加工,芯片焊接,清洗编带

你这坟挖得太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