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中,工厂不加工的线,应画在哪一层?

楼主(2016-01-12):
如下图,我画在了top overlayer,这个在加工的时候,PCB版面部分会有一段。

现在不想让这段显示,就是只在电脑打开时,可以看到,做出PCB来,看不到,应放在哪一层?

编辑原因:好像放错地方了,如有不合适,请莫大移走。

网友:
属性里可以勾

网友A:
随便选没有数据的中间层画2D线,出GERBER的时候不选该层不就行了么?当然我不是用ad的

网友B:
不要画圆,画个圆弧,pcb上的那一小段不画。

网友:
可以画在其他的层吧 无需画在top overlayer上面吧

网友C:
可以放在机械15层

网友:
八轴?
如果担心工厂搞错直接出gerber

网友:
敲几个字注明下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选没有数据的中间层画2D线,出GERBER的时候不选该层不就行了么?当然我不是用ad的 ...

主意不错,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画圆,画个圆弧,pcb上的那一小段不画。

哈哈,这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放在机械15层

机械层1 和15有什么区别?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械层1 和15有什么区别?一个正面,一个反面?

机械层通常不区分在哪面。
AD 的机械层可以定义很多,可以协助完成一些机械加工,比如用机械层表示 Vcut,老槽神马的。另一方面机械层也被滥用了,可以完成其他自定义的功能,如做文档描述,加工说明,文件信息,Layout 要求,等等。
如果你自己出 Gerber,需要注意机械层在你自己定义中的作用,是否需要导出,会不会引起误会等。

也就是说,你不加工的线,可以放在机械层,导出 Gerber 时就没了,工厂生产 PCB 也看不到。

网友:
发板的时候把不要的线都删掉,不要引起歧义。

网友:
机械层,我一般只用机械层1.原来这么多讲究啊。

网友:
这个线可以画在机械层

网友:
难到你们发生产都是直接发源文件吗? 出Gerber就不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有标注尺寸的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