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速度测量,AD2S1210 有无替代方案的?

楼主(2016-01-12):
AD2S1210成本有点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楼主是要上旋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上旋变?

是的。旋变芯片贵了些、

网友:
单片机软解码,飞思卡尔

网友:
最便宜的编码器都要几十,分辨率可能还较低

网友B:
自己软件解码,AD2S1210以前用过,确实不是一般的贵

网友:
也用过ads1210,确实贵点,也想用软解码,但软解码就是略复杂,得产生激励信号还得采样,然后运算,感觉运算还挺复杂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软件解码,AD2S1210以前用过,确实不是一般的贵

自己软件解码是否有参考的?

网友:
AS5040好像是可以检测磁角度,也可以测位置。

网友:
这个芯片tb看起来也不贵,旋变的可靠性还是最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