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越来越大?

楼主(2016-01-13):
不知道为什么WIN7越来越大,现在占的空间马上要到80G了(自动更新)。真受不了,不知有什么办法不让它长胖?

网友:
我装的是金山毒霸,里面有个深度清理,可以选择把更新的相关文件删除,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
所以我用还在用xp,当然也有用win8.1

网友:
我是来看头像的,眼熟啊。

网友:
C盘不是只有系统文件的,还有应用程序,即使你选择安装到其它盘,也会有文件放到系统目录下。用清理工具清理下,删除不用的应用程序。

网友:
QQ电脑管家里也有个系统盘瘦身,可以把一些用不着的更新备份清理掉

网友:
应该有很多程序安装在C盘吧?这个占有很多空间的。
另外,win7默认的很多内容,比如下载、桌面、文档等都是放在C盘的。这个容易被忽略。
另外,按照网上的教程,清理一下更新文件,缓存、碎片之类的,会好很多。我一般用CCleaner

网友A:
系统自带的磁盘清理,点击清理之后扫描一圈,你再点击清理系统文件,再扫描,能清理掉很多。
另外,系统目录下\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你也可以尽情手动处理(升级补丁的下载文件)

网友:
没办法,微软就是这么任性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是不容易瘦身。

网友:
可能是在线视频的缓存?

网友:
我还在用XP呀!

网友:
我的win8.1文件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系统自带的磁盘清理,点击清理之后扫描一圈,你再点击清理系统文件,再扫描,能清理掉很多。
另外,系统目 ...

不要乱动,有些补丁删除的时候需要源文件的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还是不容易瘦身。

可能几十gb都是你的聊天记录保存

网友:
关掉系统还原
用系统自带的磁盘清理清一下

网友:
微软就是这么任性啊

网友:
80G我c盘才50G,为什么我的win7才10G+.之前30G。清理之前有个8G的内存备份让我搞掉了,还有个系统睡眠什么的7G左右的文件也给搞掉了

网友:
好奇怪,我打开这个网页后,这个网页播放了一段音乐,以前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我的一台机器作为SVN 的,一段时间后,通过金山查到的日志文件就好几个G 。
而我用的是之前邮购部的32G的SSD 。
我也没有找到如何关闭这个日志。看起日志来,似乎随时都在产生。

网友:
现在我用的一台SSD是20G的,升级完后,清理一下,关闭休眠,和内存分页文件,因为内存比较大,8G,还剩5G多空间,后来装了点软件,有些软件必须在C盘生点东西,现在还有2-3G的空间,速度还是很快。

网友(2016-03-30):
C盘只装系统文件

网友:
下一个SpaceSniffer,可以分析什么文件占了空间

网友(2016-04-29):
看看哪个文件夹大,把你里面藏的片清理一下哦。。。哈哈。。。

网友:
缓存的东西太多了 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win10好很多,体积比较小,不过用久了都要重新输系统,变胖了!估计是windows的通病

网友:
清理了过几天又快满了  WIN7不好用

网友:
那个winsxs飞速增长,64位的系统一不留神就占了20多G

网友:
比想象中的大很多,c盘60g都快满了,不知道怎么个缩小体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