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用网分测量芯片发射时的源阻抗?

楼主(2016-01-13):
目前前人留下来的是断开匹配(保留L2,C2给PA供电)通电不发射时测试芯片的S11,但是我感觉不对,应该测试的是芯片发射时的源阻抗,但是不知道怎样测试?还有就是发射时电池是3V的,会变成2.2V-3.3V波动,请问这正常么。数据手册在4楼

网友A:
从天线输入端测式,芯片的S11手册给出的比你自已测试要准。一般情况下照手册计算匹配参数,然后调试到功率最大就行,用失网测你要电路及失网非常清楚否则一不小心失网就损坏了。

网友:
加上隔直电容,把发射功率调到尽量低一些,然后直接测试就行,一定要调低发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天线输入端测式,芯片的S11手册给出的比你自已测试要准。一般情况下照手册计算匹配参数,然后调试到功率 ...

但是芯片没有给出S11啊,高手帮我看下,他只说在50欧的负载下,有5dbm,8dbm,10dbm的发射功率

网友B:
天线不对就发不出去,管你用仪器测得的任何参数
测试电压不对是你的仪器被干扰的结果
如果你用差一点的稳压电源,可能会导致烧毁芯片
随着频率的增加,电源的稳压效率会急剧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线不对就发不出去,管你用仪器测得的任何参数
测试电压不对是你的仪器被干扰的结果
如果你用差一点的稳压 ...

我现在问的是如何用网分测试芯片发射时的源阻抗?然后我的电源是直接接的电池

网友:
断电测试

楼主:
为什么呢??难道不应该测试发射时的源阻抗???

网友:
断开测试天线的,把无线的模块放在你的壳体里面,看圈圈。

我看别人是这么测试的,自己没有测试过。网分好贵的 ,单位有一个但是坏了,好像找一个学一学怎么测量的。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没出S2P参数,但194页3.1.4有推荐匹配电路,按厂家提供的参数8,9不离10了。另:你的电路匹配方向弄反了。

网友C:
看了lz的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手册确实没出S2P参数,但194页3.1.4有推荐匹配电路,按厂家提供的参数8,9不离10了。另:你的电路 ...

难道不应该从天线端到源端?图是前人留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lz的图,呵呵

莫非原理图是你做的?

网友:
50 ohm的负载条件下。5dBm。。你都自己说出了答案,何必去纠结源阻抗。在断电后直接打天线的S11确保回损低及有相应的带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不应该从天线端到源端?图是前人留下来的

看看厂的匹配,再看看你的原理图吧。如果你硬是要看源阻抗当然是芯片引脚起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