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运放可以在负端输入负电压吗?

楼主(2016-01-13):
如题,实测可以用,但合理吗?有风险吗?

网友:
可以,但在正输入端不要为0V, 正输入端要输入一个大于0V的电压 比如0.5V, 输出将等于4.325

网友A:
运放输出负电压是有前提的,供电需要双电源供电。也就是说,供电需要有负电源。单端的拿能输出负电压呢,运放不具备电源反转的功能。

网友:
合理,但不能输入正电压。原因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负电压是有前提的,供电需要双电源供电。也就是说,供电需要有负电源。单端的拿能输出负电压呢,运 ...

我是说 -端输入负电压  输出为正

网友:
目测可以的

网友:
看运放输入能不能为负就行了,电路没有问题,输入多少和芯片没有关系,只要在芯片的正常数据之内就可以;

网友:
主要还是看手册怎么写

网友:
很多运放可以在输入低于自己负电源一点点的范围内完全正常的工作!只要它的输出为正,就可以完全正常的执行负反馈!

网友(2017-09-06):
能正常工作。

网友:
可以,我都这么用过 LM358

网友:
你的电路是合理的,LM358的共模输入范围是0~Vcc-1.5V,实际上你并没有给-端输入负电压,因为负反馈自动调整了负端电压,使其接近于正端电压,所以你的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这个电路只能工作在负输入,你试试输入正1伏,运放输出达到正饱和,就失真了。

网友:
你这个单电源供电,输入端不可以是负信号

网友:
这个需要看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吧

你这个电路貌似不行,如果非用单电源也是可以的,但该单电源应该是GND和-Vcc

网友:
运放反相端(2脚)接了一个20K电阻才接-1V,你要清楚"输入端"是指运放脚或电阻-1V那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