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的 CPU中R0-R15的数据在Memory中能找见吗?

楼主(2016-01-13):
MSP430 的 CPU中R0-R15的数据在Memory中能找见吗?
常规寄存器在memory中能找见对应的,CPU的R0-R15能吗?

若是能的话,请问怎么找?---举个例子

网友A:
在register窗口里能看到这些寄存器的值,也可以修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register窗口里能看到这些寄存器的值,也可以修改的

谢谢。但我要的是Memory中找到,方便C语言修改

网友:
C语言改不了,可以用汇编语言进行寄存器操作。

网友(2018-04-20):
如果你在头文件中用宏指向物理地址,本质上也是汇编了,然后在C中调用也是可以实现。换而言之,用C去调用汇编。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好傻

网友:
这些register和栈空间是C语言的运行环境,你要读取可用汇编,可以精细到具体操作那个regis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问的好傻

那为社么还要问呢,不傻不傻。

网友B:
给你举个例子,应该能满足你的问题了。参考练习1里的任务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举个例子,应该能满足你的问题了。参考练习1里的任务1。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