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F4+usb3300实现的一个虚拟示波器(源码下载)

楼主(2016-01-13):
先看视频: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Q0NDAyMjIwOA==/v.swf

说明:
1,视频中显示的波形为STM32F4片上ADC采集的波形数据,波形是通过一个虚拟信号发生器产生的;
2,片上ADC最大采样率为2.5MSPS,数据采集为连续采集,数据缓存到PC端的一个文件里面,然后再定时将最后的部分数据在界面上显示;
3,该软件支持使用外部ADC模式,也就是使用AD9280芯片,最大采样率可达30MSPS;
4,软件上可以测量波形的时间和幅值,可以设置两个测量轴;

源码下载(Qt5工程):

硬件我用的这个: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25307268623

网友:
非常赞!最近正做一块stm32f407+usb3300的板子

网友A:
I2C分析仪是楼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分析仪是楼主的吧?

是啊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非常非常好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不错。。。。。

多谢肯定

网友A:
micro python板子也是你的吧?
在WINDOWS下可以用MICRO Python编程吗?平时都是在WINDOW 7下工作。

有没有现成编译好的库,试试效果。
我用F4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cro python板子也是你的吧?
在WINDOWS下可以用MICRO Python编程吗?平时都是在WINDOW 7下工作。

micropython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编程,其实它就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来写程序,然后将这个文本拷贝到芯片内部Flash文件系统中即可(板子插电脑后被识别成U盘)
我发一个上来,但是不知道你的板子是否可以用

这个程序需要让芯片进入DFU模式,然后用ST提供的DFU软件下载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python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编程,其实它就需要一个文本编辑器来写程序,然后将这个文本拷贝到芯片内部F ...

谢谢。
试试。
做产品用的407,身边没405.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干嘛要多加一个USB3300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问下,楼主干嘛要多加一个USB3300呢?

USB3300是高速USB PHY,STM32片上不带,所以得外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USB3300是高速USB PHY,STM32片上不带,所以得外加

多谢!
原来F4带的不是全速的PHY,我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cro python板子也是你的吧?
在WINDOWS下可以用MICRO Python编程吗?平时都是在WINDOW 7下工作。

解释型的不用编译器,只要有文本编辑器即可,写字板都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
原来F4带的不是全速的PHY,我记错了。

是全速不是高速。。。。。。。

网友:
厉害,正在学习407,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全速不是高速。。。。。。。

打错了,不好意思。

网友:
多谢多谢,试试是否好用

楼主:
需要板子的话可以找我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icro python板子也是你的吧?
在WINDOWS下可以用MICRO Python编程吗?平时都是在WINDOW 7下工作。

MICRO Python,可以写单片机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MICRO Python,可以写单片机程序?

看了一下,直接用PYTHON写程序,放到405指定的地方,可以允许。
DFU  BOOTLOADER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直接用PYTHON写程序,放到405指定的地方,可以允许。
DFU  BOOTLOADER没找到。 ...

这个官网有下载的,可以去官网找下,我这里找不到安装文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官网有下载的,可以去官网找下,我这里找不到安装文件了...

谢谢。。。

网友E(2017-12-11):
硬件资料还有吗?淘宝链接失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硬件资料还有吗?淘宝链接失效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5509364910

网友:
不错哦,f4实现虚拟示波器

网友(2023-07-24):
你好,求助一下,我在设计一个STM32H7做高速数据采集的电路板,用的也是USB3300和内部ADC,现在发现只要USB连接上,ADC噪声就好特别大,如果通信噪声更大,会有一个1kHz左右的周期干扰信号,请问您做ADC的时候有没有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