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FLUKE i310S 怀疑真假,特上拆解图,请坛友分析

楼主(2016-01-13):
使用FLUKE i310S测试开关电源电流时(一端接示波器(可能阻抗也不匹配)),噪声很大.与原TEKTRONIX A622差别很大,TEKTRONIX A622几乎没有噪声干扰.然后就把FLUKE i310S拆了,供坛友分析一下.

网友A:
用什么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拍的照片?

垃圾手机拍的.

网友:
面盖贴纸下面这些不规则孔洞,,,,不科学啊,

网友:
最近买的校验仪表笔全是假的,2W多买个设备配件全部是假的.......操!

网友:
热熔胶,差评

网友B:
双鹿电池是你自己装的还是买来就在机器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鹿电池是你自己装的还是买来就在机器里面的?

电池自己装的.买来没用电池这东西

网友:
这个肯定不是真的。 PCB颜色就暴露了,更不要讲那个热熔胶散发的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C:
pcb,焊接工艺看上去没啥问题,hoho!

楼主:
引用 网友C:
pcb,焊接工艺看上去没啥问题,hoho!

就是焊接问题,我才觉得这个是假货,最后信号输出端子都是虚焊,手可以扳动的

网友D:
估计是假的,多少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假的,多少钱买的?

软妹币3000+

网友:
从面板反面图看,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假的,上面钻了几个孔还出货是山寨小厂的做法。

网友:
从我的直觉来说这是假货,外壳、做工什么的明显太粗糙

网友:
壳体上这尿性的打孔,即使不是山寨货,我也宁愿把它当山寨货,一个成熟的产品,哪能搞成这个样

网友E:
TEKTRONIX A622和FLUKE i310S差别挺大的,一个频响100khz,一个20khz,不知楼主测多高频率的波形

网友:
应该是真的吧,反正俺不仅买见过,听都没通说过福禄克的手持表有假货,台式表神马的其他其表就更没见过假的,好像只有假表笔

想想这也是个很奇怪的事情,我堂堂一个山寨大国,什么东西不能造假?为啥就见不到假的Fluke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TEKTRONIX A622和FLUKE i310S差别挺大的,一个频响100khz,一个20khz,不知楼主测多高频率的波形 ...

测直流波形,然后I310S 电源不开,就有开关噪声.

网友:
真的,FLUKE的钳表系列不要有多大的指望,搞不好就是OEM的货。所以这个应该是真的。国产要是有谁家能做出这样的垃圾,也算是一大进步了。反正我们是搞不出来的。

网友F:
看PCB工艺倒不像是山寨货,但外壳和引线焊点质量可以肯定不是原装,估计是二手换壳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PCB工艺倒不像是山寨货,但外壳和引线焊点质量可以肯定不是原装,估计是二手换壳翻新的。 ...

抗干扰差是什么原因.就是开关电源开着,电流钳不启动,示波器有明显的噪声.

网友G:
又仔细看了一下,这里好像有一颗锡珠!

网友:
看PCB不像假的,看看他的参数表,噪声指标可能就这样。他可能是设计给电力测量一类用的。不是泰克那种做电子测量的。

网友:
MADE in优利德

楼主:
最新消息,刚才经销商来我这了,把波形照片发Fluke售后了,说这个是国内生产的.然后帮我分析干扰原因.样品寄给他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仔细看了一下,这里好像有一颗锡珠!

你眼睛也太尖了

网友H:
请高人指教下那些开窗的过孔是搞毛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请高人指教下那些开窗的过孔是搞毛用的?

没看见板子上有一堆可调的东西么?装好外壳以后需要调整参数,然后再贴外面的不干胶出货

网友:
除了同轴的焊点看着不怎么样以外,PCB、外壳看着都还可以。

网友:
肯定是假的,那器件都他么什么玩意儿啊!

我300块的15B都比你这做工好10倍!

网友:
做工山寨到家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眼睛也太尖了

楼主,不要想了,你这是原装货的,就这个德性,我这里也有一块的,一个鸟样,还耗电得很,根本就没法用,和他的万用表真的不在一个档次

网友:
哈哈,终于知道这种表的内部结构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不要想了,你这是原装货的,就这个德性,我这里也有一块的,一个鸟样,还耗电得很,根本就没法用, ...

我需要一个抗干扰好点的直流钳,有没有推荐啊.200A 100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抗干扰好点的直流钳,有没有推荐啊.200A 1000A

我没有发现啊,我们都是自己用霍尔器件自己做的板子,抗干扰很好。你找到了私信给我一下

网友:
看PCB不像假的,但是壳子和那线的焊接好粗糙啊。

网友:
做工看上去比较粗糙啊,特别是外壳的那几个孔。。。。

网友:
这不能怪国内代加工厂吧,只能怪 fluke本身品质降了。

网友:
我发现我们都被LZ耍了,正面图片有钻孔的洞,钻到反面都突出来了, 也不出来说明一下,散了。

网友:
每个大厂都有自己的败笔,这个就是福禄克的一个
我至今还没发现有假冒福禄克的产品

网友:
看这个样子是个假货

网友:
100 percent 假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一个抗干扰好点的直流钳,有没有推荐啊.200A 1000A

我这有个I30S估计也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