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没有不生锈但是可带磁性的螺丝

楼主(2016-01-13):
如题,以前用铁螺丝,但是生锈,不行。
现在改用304不锈钢螺丝,但是不带磁性,打螺丝很麻烦。
万能的论坛,有没有既不生锈但是可用磁铁吸附的螺丝?

镀层的不要,因为打螺丝的时候会破坏镀层。

网友A:
1元硬币的材质值得你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元硬币的材质值得你拥有

那东西不是钢芯镀镍的么,磨损了在潮湿环境下会生锈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东西不是钢芯镀镍的么,磨损了在潮湿环境下会生锈吧?

目测是合金不是镀层。

楼主:
去了解下,估计很贵

网友:
买镀锌的螺丝

网友:
即使破损,靠锌保护铁?

网友:
难道是不锈铁?做所谓不锈钢盆盆的材料?

网友B:
接近开关换成电容性的吧,砖头都能感应到。

网友:
我以前也想找不锈钢的螺丝

网友:
3Cr13,不锈铁

网友:
用不锈铁,430的,也基本不会生锈的。

网友:
201 不锈铁螺丝      这是种不含镍的廉价不锈钢

网友:
生锈了丢了重新买

楼主:
哈哈,没想到这么多人回复,看来不少人找这个东西

楼主:
防锈是必须的,也没办法丢了重买,但是不锈钢螺丝不带磁性,拧起来实在是麻烦。

网友(2017-05-17):
引用 网友B:
接近开关换成电容性的吧,砖头都能感应到。

话说是要打螺丝时可以用磁性头吸附把!!
另外,头像图片不错!

网友:
也是想找不生锈的,如果能被磁铁吸附,那装配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防锈是必须的,也没办法丢了重买,但是不锈钢螺丝不带磁性,拧起来实在是麻烦。 ...

用带真空吸嘴的电批就可以。

网友:
镍合金,贵到你买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