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环境编译easyFlash,出现类型不同不可以赋值的提示,求解

楼主(2016-01-13):
我在项目中加入easyFlash,编译时出现“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void const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int8_t const *

出现错误的程序:uint32_t ef_calc_crc32(uint32_t crc, const void *buf, size_t size)
{
    const uint8_t *p;

    p = buf;
    crc = crc ^ ~0U;

    while (size--) {
        crc = crc32_table[(crc ^ *p++) & 0xFF] ^ (crc >> 8);
    }

    return crc ^ ~0U;
}

我理解的意思是:buf  是void const* 类型,p 是const uint8_t* 类型,p = buf 操作不允许。
疑问1:常量指针buf为什么不定义为uint8_t类型?
疑问2:如果改 buf  为 uint8_t 类型,程序有什么影响?

网友:
用const uint8_t*强制定义一下buf,试试。
呵呵。

网友:
通用性啊, 任何形式的指针 可以 转换为void *指针 而不需要强制声明。

网友:
这样写是为了通用性 使用的时候要强制转换
如果改了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C编译器也许可以允许void指针 p++ 这样操作,但C++编译器会报错,提示void指针不可以这样操作。
我现在工程文件很多c++元素,不能更改为C了。怎么让上面的函数通过C++的编译?

网友:
引用 楼主:
C编译器也许可以允许void指针 p++ 这样操作,但C++编译器会报错,提示void指针不可以这样操作。
我现在工程 ...

p = (const uint8_t *)buf;

楼主:
楼上的方法可以通过编译。
不过,如果buf的实参不是8位,而是16位,程序运行会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C编译器也许可以允许void指针 p++ 这样操作,但C++编译器会报错,提示void指针不可以这样操作。
我现在工程 ...

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案,当然是直接强制转换。

偷懒的治本方案:
前提:C++和C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语言,而且互不兼容(大部分兼容),尤其新出的各种标准分道扬镳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说完全兼容的都是半吊子或者别有用心的。
内部命名方案:C可能在变量或函数前面加下划线,也可能不加,取决于编译器;C++则会在函数前后加修饰以区分函数重载及成员方法,这个是规定,但是可以通过extern "C"限定为C的命名。
解决方案:原来是C还保留为C文件,是C++的还保留为C++文件。交叉调用时,在C++中通过extern "C"进行修饰,一般在头文件中使用。

H文件代码,C/C++通用: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可以交叉调用的变量和函数声明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网友:
一直没在C++环境上测试过。

6L 的方法肯定可以的。你不用担心入参类型宽度。

网友:
学过一点点C++的路过

网友:
见过很多C文件,基本上都是加上8楼说的那样的

楼主:
目前用6L的强制转换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