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PU6050做的平衡车中机械零角问题

楼主(2016-01-13):
      自己这段时间在做平衡小车,传感器用的是MPU6050,最近在调试时出现了问题,一直搞不懂,望群里的大神给予指点。就是MPU6050这块的程序我是参考原子的,在使用MPU6050的时候测量小车左右偏角时,测得的偏角和陀螺仪初始化的位置有关,是不是在哪个位置初始化就以哪个地方为零度角,再在此基础上用陀螺仪测得的角速度进行积分得到小车偏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小车的机械零度角就没法确定,因为每次陀螺仪初始化位置不一样的话角度偏差就不一样,所以想问问各位用过6050的大神,你们小车的机械零角是怎么确定的?搞了三四天了,还是没头绪,望做过平衡车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Z轴的角度吧 Z周角度是以上电时刻为0度参照,你可以这样:将初始角度值记录下来,在以后读出来的Z轴角度都减去初始值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Z轴的角度吧 Z周角度是以上电时刻为0度参照,你可以这样:将初始角度值记录下来,在以后读出来的Z ...

初始角度怎么记录,Z轴零度角总是以上电时刻为零度角,所以用陀螺仪测得的零度角也和初始化话位置有关吧

网友:
sorry,我搞错了 我用的是MPU9150,它的Z轴总是以地理的固定方向为0度,我说的方法不适用于6050

网友B:
这个视频或许帮到你 01:40-02:43 里面有说到小车的加速度传感器零点偏移值如何确定的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0MTYwNzY4NA==.html

这里有也有资料供参考,资料太多,传不上来,自己去看吧:http://miaowlabs.com/wiki-MWbalance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过来学习下!楼主加油!

嗯,谢谢,一起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视频或许帮到你 01:40-02:43 里面有说到小车的加速度传感器零点偏移值如何确定的
http://v.youku.com/v ...

嗯,现在看看,谢谢你了

网友(2016-03-04):
楼主现在平衡怎么样了呢

网友:
陀螺的零点是永远都不准确的, 如果你一直纠结这个,那就是方向性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