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过蓝牙串口的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楼主(2016-01-13):
我数据用蓝牙控制小车,可为什么,时间长了会错乱,帮忙提个建议

网友:
描述清楚,无法给您意见。

网友A:
协议要有校验和纠错功能

网友B:
协议,而不是简单的单字节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协议,而不是简单的单字节命令。

满烦说清楚一点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协议要有校验和纠错功能

你是说蓝牙传输的数据在处理时要有判断数据正确与否的函数是吗

楼主:
为什么我的蓝牙在启动之后都需要重新插拔一下,主函数里我已经放了个10ms的延时了,还是不行

网友C:
单片机晶振频率你的是多少?写程序时你计算的频率跟单片机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晶振频率你的是多少?写程序时你计算的频率跟单片机是否一样?

晶振频率都是11.0592m,我把延时放在主函数开头,配置寄存器之前,就奇迹般的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