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滑台怎么那么贵呢?

楼主(2016-01-13):
原来我想找一款同步带的滑台感觉和滚珠丝杆的滑台差不多价格了,但是我感觉同步带的成本应该会低很多啊

PS:同时请大家推荐一个比较便宜的同步带滑台,行程大概在30cm,对精度没什么要求,价格就是最重要的参数。

谢谢了

网友A:
淘宝二手导轨,找同步带自己拼一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二手导轨,找同步带自己拼一个吧

没找到,都感觉挺贵的 我买的一个二手滑台  质量相当不错也就300元,那些加起来肯定不止300哦

网友B:
价格低到一定程度     就是没利润    不管利润率多高成本多低都没人愿意做

就想 航空公司 这样的企业成本很高,但是因为产值巨大,即使利润率很低也可以做的不错

一个反例是  论坛里面发的小单子,看起来很简单的问题开价几百块肯定没人愿意干,因为简单归简单,就为这种一年遇不到一个的小外快折腾太不值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买家卖成套的丝杆导轨,就差自己加个电机了,不带电机大概120

网友:
你拿新同步带滑台和二手丝杆滑台相比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买家卖成套的丝杆导轨,就差自己加个电机了,不带电机大概120

能给个地址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买家卖成套的丝杆导轨,就差自己加个电机了,不带电机大概120

同求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低到一定程度     就是没利润    不管利润率多高成本多低都没人愿意做

就想 航空公司 这样的企业成本 ...

我现在想做一个样品,以后可以去自己开模做的,只是现在想在网上找到一成品。

网友: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39435&mobile=2

网友C:
我有些A3打印机拆出来的同步带滑台有步进和限位,35元每台2KG多

网友D:
没必要滚珠丝杆,可以用T型丝杠,很便宜,加螺母。
2根6mm光轴+滑块,加一起也就百八十吧,而且很便宜。

当时做小东西,做的记录,你可以看看,全套100左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8664156596
滑块  6mm,SCS6UU,
10.5 * = 2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8-bca7-40446bc25a87
6mm光轴 * 1米 20

加运费60左右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0689838384
T8丝杆套装。200mm套装,38元
轴承及轴承座没用,可舍弃不用。
下面信息购买时需备注:
丝杆选螺纹距2mm,导程2mm的。
联轴器另一端选5mm孔的,和步进电机配合。

加运费60左右

需要两个内径8,外径14,厚度4mm的薄壁轴承,丝杠不加工,一端直接穿过轴承到联轴器,另一端直接伸进8mm内径的轴承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买家卖成套的丝杆导轨,就差自己加个电机了,不带电机大概120

求购买地址,。。。。。。。。。。

楼主:
这个我用过,不好用的,买回来还要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些A3打印机拆出来的同步带滑台有步进和限位,35元每台2KG多

你好,这个很感兴趣,有相片和链接地址吗?

网友(2016-05-04):
推荐几个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必要滚珠丝杆,可以用T型丝杠,很便宜,加螺母。
2根6mm光轴+滑块,加一起也就百八十吧,而且很便宜。

这个底板还要自己加工啊,没有工具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