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 正点原子TFT enwin的一些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楼主(2016-01-13):
好不容易把256Mbit的SDRAM驱动成功。

TFT的驱动真把我难住了。具体都是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做的。
目前 TFT显示屏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像老式电视机没信号时,一个水平方向上下滚动的白条。

硬件是中华的7寸屏,1024*600.RGB888模式,MODE=HSD/VSD mode
初始化是这样的
/*初始化LCD emWin */ /* Init the STemWin GUI Library */
  if(GUI_Init()!=0) BSP_Hardw_FStu |= BSP_GUI;

自己修改了BSP_LCD.C中的相关参数,绝对没有修改其他的。

#if LCD_NUM_LAYERS == 1
  GUI_SetColor(DTCOLOR);
  GUI_FillRect(0,0,800-1,480-1);
  //GUI_Delay(10);
#elif LCD_NUM_LAYERS == 2

  GUI_SelectLayer(0);
  GUI_SetColor(DTCOLOR);
  GUI_FillRect(0,0,800-1,480-1);
  GUI_Delay(50);

  GUI_SelectLayer(1);
  GUI_SetColor(DTCOLOR);
  GUI_FillRect(0,0,800-1,480-1);
  GUI_Delay(50);

  LCD_BL_ON();
  GUI_SetColor(GUI_WHITE);
  GUI_SetFont(GUI_FONT_32B_ASCII);
  GUI_DispStringHCenterAt("Starting...\nWait a moment",400,100);
  GUI_Delay(50);
  /* Setup layer configuration during startup */
  GUI_SelectLayer(0);
// GUI_JPEG_DrawScaled(&_acDesktop,79238UL + 1,0,0,100,100);
  GUI_Delay(100);
#endif
  GUI_SelectLayer(1);
  GUI_SetBkColor(GUI_TRANSPARENT);
  GUI_Clear();

  GUI_MULTIBUF_End();

随便抄的一小段代码。

疑问:
既然原子的硬件是RGB888为什么有下面几条语句。
  if(Pixelformat==0)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PixelFormat = LTDC_Pixelformat_RGB565;
  else
   LTDC_Layer_InitStruct.LTDC_PixelFormat = LTDC_Pixelformat_ARGB1555;

#define COLOR_MODE_1      _CM_ARGB1555

#if   LCD_NUM_LAYERS == 1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ARGB1555
#elif LCD_NUM_LAYERS == 2
  #define COLOR_MODE_0      _CM_RGB565
#endif

、、==========================================
个人感觉这个函数是很重要的,可是整个程序没有一个地方有调用这个函数。
void LCD_LayerInit(uint8_t Pixelformat)

//=====================================
TFT是中华的CLAP070NJ02CW  找对应的驱动和硬件接口图。万分感谢

楼主:
顺便问下  DE mode 和HSD/VSD 有什么区别。应该选择哪种方式。

楼主:
好像不支持1024*800.
强制更换分辨率为800*600.

就变成这样的了

网友:
硬件是支持888不代表你软件配置后输出就是888,24位888太浪费了,一般用565就足以,正好一个像素16bit,一般的sdRam也正好是16bit 的

网友:
显示不正常,看看屏的规格书,各个信号的极性已经上升或下降沿的延时是否配置正确。

网友A:
DE模式就是只有DE引脚使能数据,而不是通过Hsync Vsync来行列同步,现在的屏基本都用de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模式就是只有DE引脚使能数据,而不是通过Hsync Vsync来行列同步,现在的屏基本都用de模式了 ...

DE模式 用什么来表示发送的数据地址。

网友:
我之前遇到初始化各方面都是正确的不显示,是因为硬件上屏的RESET时间比较长,导致屏IC供电正常时,软件已经初始化完了。把供电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模式 用什么来表示发送的数据地址。

DE模式是给屏的时序,DE使能后是从第一个点到最后一个点的数据依次填进去,看屏规格书的时序图

网友B:
测量驱动电压 读驱动芯片寄存器看看

网友C:
这是1788吗?这么大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驱动电压 读驱动芯片寄存器看看

VSD/HSD 是裸屏  所以没有寄存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1788吗?这么大个

STM32F429IIT6

//-------------------------------------------
我发现V、H CLK DE 都有电平,可是所有的数据引脚都没有输出数据。看到是DMA哪里出问题了。。

换了一个群创的800*480的屏也是一样。真心郁闷中。

可能是参考正点原子的程序,不能用于裸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模式是给屏的时序,DE使能后是从第一个点到最后一个点的数据依次填进去,看屏规格书的时序图 ...

那么STM32 的LTDC是DE模式还是VH模式

网友D:
原子的使用的是带控制器的液晶屏,所以有一大堆命令,而429自带控制器,所以代码不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子的使用的是带控制器的液晶屏,所以有一大堆命令,而429自带控制器,所以代码不通用。 ...

我用示波器发现  VSYNC HSYNC 都有波形,
就是data线全都是空的。没有数据。

想找个参考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你个我用的,裸机的,代码写的比较乱,仅供参考,

RGB565格式,800*480分辨率,使用了SDRAM.... ...

多谢 我已经驱动 能够显示颜色,但是不能够显示 文字什么的。也就是背景色是可以正常显示了。lay1 lay2 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支持1024*800.
强制更换分辨率为800*600.

这像是装在什么样机上的板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我已经驱动 能够显示颜色,但是不能够显示 文字什么的。也就是背景色是可以正常显示了。lay1 lay2  ...

layer1、2,可能没配置好,另外,这个需要SDRAM,你有吗?

一般显示不正常是你SDRAM或者SRAM没配置好

网友:
你可以看看野火的例程,他们不是出了429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layer1、2,可能没配置好,另外,这个需要SDRAM,你有吗?

一般显示不正常是你SDRAM或者SRAM没配置好 ...

外部有32M的SDRAM 。

用程序测试  整体读取写入没有任何错误。

感觉不是SDRAM的问题。因为背景色的显示是比较完美的,应该是绘图的过程哪里出问题了。但是真心找不到问题。

原子的屏是带有一个驱动IC 的。不是裸屏。

网友:
原子的是带控制器的,不是RGB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有32M的SDRAM 。

用程序测试  整体读取写入没有任何错误。

我用的是裸屏的,配置层的时候需要给一个地址作为显存地址,个人建议你,1、检查这个地址;2、检查你给的显示内容的值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