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v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器充电时声音很大

楼主(2016-01-13):
最近几天才发现的,吧充电器插进去的时候,充电器声音很大。电池也能充满,就是充电时有杂音,以前都没有这种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心是妹子不,要是妹子上照后会有一堆后备电工帮你的

不是妹子,是汉子,  亲,你是不是 很失望!

网友B:
是风扇噪音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风扇噪音就没事

    风扇以前也没这么响呢,充电器才50块钱,我就当心这样充电把电池寿命减少啊。我 有次吧充电器短路了的,不知道是不是那次造成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吧,汉子抠会儿脚也行

排除风扇问题后,电感嫌疑最大,松动或谐波太高,另外电容会不会容量变小也要考 ...

充电器买了有4个多月了,考虑到老化,里面的元器件应该有的出现老化松动了,我吧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头上面!

网友:
楼主似乎没有一点动手能力.
还是寄给上面的热情哥帮你修吧.

网友:
以往的经验看,这是电池快要OVER的节奏

网友:
电池到换的时候   尽量配原厂的电池和充电器   我有一同事  就是图便宜 买了市场上 通用的电池   后来 用了不到2个月   又挂了

网友:
垃圾充电器,现在是劣质产品大行市场,这种充电器出厂也就10几块钱,不过市场上现在都是这种垃圾,要买好的,你都没地方买

网友:
应该是充电器太垃圾了,之前我也有一个,拆开来看,就一个变压器几个电容,就没了,看了都吓了一跳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像风扇卡住一样响,拆开一看,大电容直接是掉了焊上了事

网友:
劣币追逐良币。

网友:
不要图省事而一直把充电器插在插座上面,建议买定时插座来设定充电时间。

网友(2016-07-27):
充电器一直挂在上,耽心火灾。。。。

网友:
小心一点,火灾发生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