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更新完补丁后,4G内存补丁不管用了。

楼主(2016-01-14):
昨天全新安装完win7 32位的系统后,用Update更新完补丁后,在打4G内存补丁,当时可以打上,重启后提示文件有损坏,修复,然后重启,在修复,一直循环。现在只好用不打补丁的。有个意外,发觉不打补丁和打补丁感觉不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以前我也打过4G补丁,确实感觉不出什么区别,不过3.2G和4G本来就差别不大。另外听说这种方式是采用什么映射的方式,这样的4G内存和真正的4G内存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有4G直接装64位更好

网友:
为什么不装64位版windows?

楼主:
我用的打印机是HP LaserJet 1000 series这款打印机只有32位的驱动,所以只能用32位的系统了。

网友A:
用32位能识别到4G的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32位能识别到4G的内存?

是的,2^32=4G,但是硬件会占用很多地址。所以实际使用的就不到4G了。

网友:
先用非4g补丁的把补丁装完,然后再用4g补丁处理

网友:
以前也是用32位的WIN7,搞那个补丁很麻烦,现在直接换了,发现WIN7 64拉的兼容性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88&pid=8463372

原因是winload.exe的特征码变化了,手工给winload.exe打补丁就好了。

网友:
以前用T400的时候也一直是用这个补丁,现在用的笔记本有16G内存,直接上win10 64bit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的,2^32=4G,但是硬件会占用很多地址。所以实际使用的就不到4G了。

虽然能识别,但是系统也用不上,也是浪费

网友:
要完全利用4G内存还是上64位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能识别,但是系统也用不上,也是浪费

虽然打补丁后每个进程还是只能用2G,但是内核是用页表来管理进程内存映射的,不同进程可以把物理内存用完,所以对于性能还是有一定的提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里: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519388&pid=8463372

原因是w ...

请问您用的是哪一个反汇编软件,我用ollydbg没打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用的是哪一个反汇编软件,我用ollydbg没打开。

静态分析神器IDA 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打印机是HP LaserJet 1000 series这款打印机只有32位的驱动,所以只能用32位的系统了。 ...

HP 的打印机不是有通用驱动么
另外现在 Windows HP 的网络打印机驱动都自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