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产品,求推荐一款性价比高的核心子板

楼主(2016-01-14):
最近打算做个产品,需要用到485和网口和lcd,其中需要snmp网管,所以要跑协议栈,打算用一个arm核心子板加个底板来做,跑linux系统,节省开发时间,性能不要求很高,最好子板比较容易采购,求推荐一款商用性价比高的核心子板,谢谢。

网友A:
zlg imx28x 系列

我手上有一块开发板,教程写的详细

网友B:
imx283/287是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mx283/287是挺不错的

价格如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zlg imx28x 系列

我手上有一块开发板,教程写的详细

子板就要160了,这价格比预算高了

网友C:
致远的IMX28X,不解释

160还嫌高,自己做核心板,BOM成本不到100,其他自己算。

发完贴我再去买两块板子,不知道春节前来不来得及拿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致远的IMX28X,不解释

160还嫌高,自己做核心板,BOM成本不到100,其他自己算。

这位兄台,imx283核心板成本价大概多少?

网友:
你这路绕远了,你自己去做核心板,做到致远这个程度,160成本未必能下来,除非你有足够的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BeagleBone Black

这个价格更贵呀。

网友:
可以考虑wifi路由器之类的核心板,比如RT5350,MT7620A,AR9331,都是MIPS核,一般跑OpenWRT。

网友:
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特价79 的iMX280a么 ,,,,

网友:
NUC900系列怎么样

网友E:
像IMX 28X这种ARM9以上的核心板   楼主不能只计算BOM芯片成本, 你自己做才知道这种邮票孔多层板生产时候成本多高, 特别ZLG的软件做的真的比其他家开发板要好很多。

网友:
树莓派 0

网友:
5美元的 树莓派 ZERO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IMX 28X这种ARM9以上的核心板   楼主不能只计算BOM芯片成本, 你自己做才知道这种邮票孔多层板生产时候成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IMX 28X这种ARM9以上的核心板   楼主不能只计算BOM芯片成本, 你自己做才知道这种邮票孔多层板生产时候成 ...

这种邮票孔的方式,我如果做底板的话,焊接上要求高吗?

网友F:
可以考虑4412的板子,性价比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考虑4412的板子,性价比不错

这个好像更贵吧?

网友:
跑snmp用w7500或w5500就好.完全不用linux

网友G:
我的贴子里有实现方式

网友:
坛里不是有人在推asm9260吗?还有新塘也有推带dram的arm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邮票孔的方式,我如果做底板的话,焊接上要求高吗?

焊接要求不高。
修理拆焊要求很高。

网友:
从您的应用上看,我觉得at91sam9g45比较适合您.

网友:
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加我qq:593404073

网友H:
不带lcd,其它满足,带外壳,有成品!200以内 有需要联系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带lcd,其它满足,带外壳,有成品!200以内 有需要联系我!

可以给个链接看看产品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贴子里有实现方式

两种方案:一是IMX283的CPU子板,外扩PHY,这个自带LCD接口;二是STM32F107VCT6,跑UCCOS或者RT-THREAD,加上LWIP协议栈,也是外扩PHY,显示用FSMC;
不知道哪种方案在性价比上更好一点,稳定性、开发便捷性、以及后期维护性方面综合考虑。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种方案:一是IMX283的CPU子板,外扩PHY,这个自带LCD接口;二是STM32F107VCT6,跑UCCOS或者RT-THREAD, ...

如果主要跑snmp,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简单可靠的可能是w7500P,好像大约20块钱的样子吧,当然如果你还有其他很复杂的需求,那建议选linux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主要跑snmp,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简单可靠的可能是w7500P,好像大约20块钱的样子吧,当然如果你还有 ...

需要用到的接口:
1、ADC,12位精度,至少能提供6个输入通道
2、两个UART
3、GPIO输入或输出控制
4、USB Host或者MMC
5、TFT显示屏+电阻触摸屏
6、以太网接口,跑SNMP或者UDP。

你觉得哪种方案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主要跑snmp,完全没有必要用这个,简单可靠的可能是w7500P,好像大约20块钱的样子吧,当然如果你还有 ...

刚看了一下W7500P,确实牛B,如果带LCD显示接口就更好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用到的接口:
1、ADC,12位精度,至少能提供6个输入通道
2、两个UART

http://wizwiki.net/wiki/doku.php?id=products:w7500:start
这个是7500的配置信息,你看看,我不清楚液晶屏是否可以驱动起来,如果可以的话,就没有问题了,你的要求似乎也不需要移植lwip,自己写一个简单的udp协议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下W7500P,确实牛B,如果带LCD显示接口就更好了 :)

这个芯片用起来非常简单,也不算贵。

网友G:
snmp的实现你用2k的ram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nmp的实现你用2k的ram就够了

主要是主频有点低了,48MHz,显示屏估计只能用SPI口扩展了,你用过这个芯片吗?供货怎么样?

网友G:
这个供货应该没有问题,就是W5500一个厂家的,官方送过一个7500的评估板(这个不带phy的)7500p是带PHY的

网友G:
官方有一个专门的snmp历程,也非常不错,但是占内存要多一些,我写的那个占内存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供货应该没有问题,就是W5500一个厂家的,官方送过一个7500的评估板(这个不带phy的)7500p是带PHY的 ...

多谢提供这么多有用的信息,我看一下,如果W7500性能上不满足的话,我就用STM32F107+w5500来做算了,不然屏幕的驱动也是一个问题。
这个成本算下来也差不多,但是硬件接口会满足现有的需求。W7500如果不做图形显示,我觉得一般的应用足够了,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官方有一个专门的snmp历程,也非常不错,但是占内存要多一些,我写的那个占内存更小。 ...

你有QQ吗?能否加个好友交流一下,谢谢,麻烦私信一下,我发不了私信。

网友:
如果用107好像就不需要5500了吧,这样是不是有点浪费?已经发你消息了

网友:
楼主,推荐用NUC972DF62Y,新唐的工业级ARM9,内置64MB DDR2,可支持11个串口,LQFP 216 pin封装,两层或四层PCB就可搞定。
支持Linux BSP版本是Linux 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