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使用PESD5V0S1BA作为CAN总线的差模保护的?

楼主(2016-01-14):
请问,有没有使用PESD5V0S1BA作为CAN总线的差模保护的?
看参数应该是可以的,但是现场有该器件爆掉短路的,不知道是参数问题还是其他问题。谢谢!

网友A:
NXP 的 CAN 收发器应用手册上推荐 PESD1CAN , 也有一些收发器 本身 ESD 可以到 8Kv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NXP 的 CAN 收发器应用手册上推荐 PESD1CAN , 也有一些收发器 本身 ESD 可以到 8Kv 的 ...

谢谢,我的这个使用在差模保护上的,共模的是PESD1CAN

网友:
看你的场合,这个功率级用来扛静电还可以

网友B:
不知道用的是那颗收发器,差模限制在正负5v实在是太保守了,甚至正负24v对于收发器来说都是安全的,多节点、长线、地不平衡等因素在正常状态下可能都超你的限制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用的是那颗收发器,差模限制在正负5v实在是太保守了,甚至正负24v对于收发器来说都是安全的,多节点 ...

使用的是ISO1050。谢谢!
是不是采用一颗PESD1CAN既可以了,CANH与CANL之间不需要再加单独的TVS了吧?我原来是有加了PESD5V0S1BA。

网友C:
不差地方的话还是用SMBJ系列的靠谱,量大价格实惠。

如果喜欢这样小小的,建议在出口CANH CANL上各串一个4.7R~10R的电阻,让电阻消耗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差地方的话还是用SMBJ系列的靠谱,量大价格实惠。

如果喜欢这样小小的,建议在出口CANH CANL上各串一个4 ...

这个好处是结电容比较小 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处是结电容比较小 啊

实测过吗?

总线节点数量五六十的话影响不大的,我用示波器测过波形还可以。

不过这个跟波特率有关系。你波特率高的话还是慎用。

应用场合如果电磁环境不理想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直接用TVS去扛,毕竟TVS的寿命有限。

网友D:
差模是指CANH,CANL之间的压差?什么情况下会有大压差,楼主是说CANH,或CANL中某根线和电源短路这种情况下的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测过吗?

总线节点数量五六十的话影响不大的,我用示波器测过波形还可以。

谢谢!如果电磁干扰严重不用TVS的话,一般用什么来保护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模是指CANH,CANL之间的压差?什么情况下会有大压差,楼主是说CANH,或CANL中某根线和电源短路这种情况下 ...

感觉在干扰比较严重、线比较长等情况下,可能会有大的压差,但看到一般的设计都不加差模的保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电磁干扰严重不用TVS的话,一般用什么来保护啊 谢谢!

一定要用,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说的严重不严重意思是说你TVS能不能抗住。

不差钱的话将两个电阻换成自恢复保险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说的严重不严重意思是说你TVS能不能抗住。

哦 谢谢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定要用,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
我说的严重不严重意思是说你TVS能不能抗住。

自恢复保险丝很慢的吧,保护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自恢复保险丝很慢的吧,保护不了

相对TVS它当然算慢了,150mS左右吧。君耀的保险丝。

保险丝有静态电阻的,这样TVS保护之后,外部的高电压不会直接加在TVS上面,而会加在保险丝上面。

这样保险丝剧烈发热,而TVS热量很小,这样可以保护TVS不至于过热击穿,

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否则TVS会损坏,而TVS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TVS失效时大部分呈现出短路的状态,而这一缺陷会导致CANBUS一整条线路失效。

所以PTC的作用就出来了,如果TVS短路、或者短时间内TVS多次动作时PTC会动作。

这是我玩CANBUS多年的经验,抛砖引玉,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相对TVS它当然算慢了,150mS左右吧。君耀的保险丝。

保险丝有静态电阻的,这样TVS保护之后,外部的高电 ...

就是变相用保险丝增大了TVS 的热容量和抗冲击能力。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
就是不知道有没什么实验经验,比如直接对电源短路时会不会把TVS, ESD 和 钳位的干掉。
加了自恢复有没做过实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变相用保险丝增大了TVS 的热容量和抗冲击能力。
感觉这个方法不错。
就是不知道有没什么实验经验,比 ...

不试试怎么知道??

工具:示波器,一个稳压电源,就可以了。

你可以直接在H和L之间加12V电源试试。

网友(2021-04-29):
引用 网友C:
相对TVS它当然算慢了,150mS左右吧。君耀的保险丝。

保险丝有静态电阻的,这样TVS保护之后,外部的高电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