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上的丝杠,淘宝买的精度有保证么,这东西哪个牌...

楼主(2016-01-14):
我感觉淘宝上卖的看过去好像都这样,这货有没好点的牌子啥的,精度啥的有区别吧?

网友A:
上银的性价比可以。我用的是这个牌子,淘宝买的。也用过,本地市场上的小品牌,怎么说能,看你精度要求了,做雕刻机,精度要求不高,便宜货就行,去市场上看看,磕磕,试试硬度,看做工差不多就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银的性价比可以。我用的是这个牌子,淘宝买的。也用过,本地市场上的小品牌,怎么说能,看你精度要求了, ...

嗯,我想DIY个贴片机啥的,玩玩

网友:
淘宝上卖的全新货几乎都是假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想DIY个贴片机啥的,玩玩

你若玩玩,买点便宜点的丝杠就好了,反正又不是批量干活。diy贴片机也没有一次就搞到完美的,入门了还有兴趣的话再换嘛。其实贴片机用的丝杠重点不在于精度(个人观点,贴片机里最难贴的是密集脚的ic,这个贴装精度主要是靠视觉矫正,丝杠精度不像想象的那么重要),而在于速度和耐用度,所以,你必须用大导程的丝杠和伺服电机,这和雕刻机上用的不一样。耐用度一般是依赖材质和工艺。但是,玩一段时间会发现,其实耐用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设计、装配和对机器的保养。

最后说句,反正是玩,没必要上太高档的零件了,就是做好了,吃灰概率也是很高的。真要做到高速,高精度的贴片机,根本不是个人能玩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中肯啊,一点都找不到漏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玩玩,买点便宜点的丝杠就好了,反正又不是批量干活。diy贴片机也没有一次就搞到完美的,入门了还有 ...

嗯  3Q。看得出来你这方面相当有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若玩玩,买点便宜点的丝杠就好了,反正又不是批量干活。diy贴片机也没有一次就搞到完美的,入门了还有 ...

如果是开环的,没有检测反馈。那就对丝杠有精度要求了。
三轴平台还可以弄下激光雕刻,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开环的,没有检测反馈。那就对丝杠有精度要求了。
三轴平台还可以弄下激光雕刻,哈哈 ...

贴片机运行速度相当快,没有闭环,使用一段时间会累积误差。
三轴平台还可以做3D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片机运行速度相当快,没有闭环,使用一段时间会累积误差。
三轴平台还可以做3D打印机。 ...

嗯  可玩性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开环的,没有检测反馈。那就对丝杠有精度要求了。
三轴平台还可以弄下激光雕刻,哈哈 ...

开环的,最大的问题是丢步。丢步一般3原因,1负载重了,2,速度快了。3,电机启停曲线太陡峭。 这些参数也是相互制约的。当然被什么卡主了,那肯定丢步了,那就是故障了。

网友:
可以考虑带编码器反馈,可以增加对丝杆的修正。。

网友:
学习一下,我也需要丝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