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检测畜电池的电压?

楼主(2016-01-14):
现在设备有两个12V,7Ah的畜电池串联给设备供电。硬件使用比较器电路,当两节电池电压小于20V时,断开电池供电,当电池大于24V时,打开电池供电。
现在现象是:两节电池充一定时间的电后,用电池供电到其电压小于20V后,继电器跳开断开电池供电(整个设备断电)。之后,电池电压慢慢回升超过了24V,又打开了电池供电。这样反复循环!(从20V回升到24V所需时间会越来越久)。大家监测畜电池电压是怎么搞的呢?

网友A:
你干脆回升判决点到27

网友B:
为什么 是 24v? 不是应该28.8v?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 是 24v? 不是应该28.8v?

我也知设高些可以解决,但是设备要求在备电供电时可以工作将近10小时(带载)。如果设太高,电池供电时设备会打不开(通不了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干脆回升判决点到27

我也知设高些可以解决,但是设备要求在备电供电时可以工作将近10小时(带载)。如果设太高,电池供电时设备会打不开(通不了电)

网友A:
那你就用锁死办法低压后不在打开,要靠人复位

网友:
蓄电池的弟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锁死办法低压后不在打开,要靠人复位

你是说,低压后要像单片机复位一样,再给其提供个按键,不按按键电池不再供电?

网友:
简单点用窗口比较器,,复杂点的用ADC做,反正是测直流电压,10位ADC足够了,一般的单片机都行。但不管怎么做,这个测量判断电路要始终在工作状态,以便实现“反复循环”

网友:
采用具有滞回特性的比较器电路。

网友:
畜电池,要喂饲料的么?

做个自锁电路,断开后检测到外部供电才重新开通就行了。

网友:
要么欠压点和恢复点没设置好,要么电池有问题。

网友:
欠电锁死,充电恢复.

网友:
想起了施密特。。。。

网友:
低压锁定,充电恢复

网友:
空载电压和带载电压不一致造成的,我感觉是你电池没电了,需要充电,或者给24v判断点 稍微提高一点

网友:
一组变两组,乒乓方式工作。所有问题都没有了。哈哈

网友:
各位提倡的欠压锁死,外部供电来充电时即恢复,不就是将电池恢复点提高到28V左右吗。这是个不错的建议。因为电池跌落到欠压点以下,理当保护,虚压浮高再带负载必对电池造成损伤。

网友:
电瓶一般放电到10.5V差不多,10V有些过放了,你这个负载电流不小,一般电瓶小电流放电到10.5V,基本很难回到12V,11.5V都未必能到.你只能往12.5V调再试试了.